请教各位,三轴加速计,陀螺仪等传感器的应用领域。

楼主(2014-11-01):
请教各位,三轴加速计,陀螺仪等传感器的应用领域。
除了作四轴飞行器等,还有没有其他的应用领域?集思广益.......

网友:
我们的产品上就要这 定位用

网友:
可以做计步器、无线鼠标、运动类游戏——比如手势小车,遥感赛车,自行车车尾灯等,除了最后一个都做过,一句话,这两个很值得学

网友:
工业上也用很多,机械振动等

网友:
对了 还有可以利用陀螺仪测海浪

网友A: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只要有运动的感知和测量需求的均可采用。
加速度计测量线运动,而陀螺仪测量转动运动。
知道各传感器用法了,其余自己去想象好了........

网友:
空中飞行器的导航,如导弹无人机等等,赶脚很高大上啊

网友:
体感控制

网友:
自动机器人,手机,都有,凡是需要自身定位的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只要有运动的感知和测量需求的均可采用。
加速度计测量线运动,而陀螺仪测量转动运动 ...

弱弱的问下,如果把加速计和陀螺仪放到车上,能否测出车速和转弯?

网友:
智能手机。

楼主:
哥们儿,你是来赚分打酱油的吧

网友:
石油行业:随钻井斜、方位角。

网友:
  两个一个都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下,如果把加速计和陀螺仪放到车上,能否测出车速和转弯?

完全可以。连测量3维空间飞行器的速度、角速度并通过运算获得姿态都可以,对平面行走的车辆运动测量更无问题了。

网友:
其实就是获取两个惯性量的传感器,只要需要了解这两个量都可以,就像你理解的温度传感器一样。

网友:
跟运动有关的一般都应用得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下,如果把加速计和陀螺仪放到车上,能否测出车速和转弯?

让搞软件的写两行代码,轻松无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下,如果把加速计和陀螺仪放到车上,能否测出车速和转弯?

能测出加速度,以及判断转向方位角

楼主:
强大的阿莫,任何领域都高人聚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儿,你是来赚分打酱油的吧

老实说没有比智能手机更贴近一般人的东西了
其他的一般工程师根本接触不到,飞机导弹就不谈了,就游戏机估计一般人都很难接触到……尽了解些自己碰不到的东西,不是一种浪费时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实说没有比智能手机更贴近一般人的东西了
其他的一般工程师根本接触不到,飞机导弹就不谈了,就游戏机 ...

老实说国人普及的认识这类芯片就是从智能手机开始的,但我们总不能学会了这个芯片再返回去搞智能手机研发吧。

网友:
,三轴加速计,陀螺仪等传感器的应用领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实说国人普及的认识这类芯片就是从智能手机开始的,但我们总不能学会了这个芯片再返回去搞智能手机研发 ...

一般人说的你都知道,看来得等高人了。

楼主:
感谢如上各位的介绍,已经对这类应用有大概认识了。

网友:
需要测姿态的地方,都需要,有些地方只能用他比如天上,地下,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