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奇怪的开关波形

楼主(2014-11-01):
怎么会有一个沟?
  最近画的stm32f429的板子

mp1584的

这个点的波形 芯片的型号是mp1584

网友A:
这是什么电源,什么位置的波形
猜测是寄生电容引起的。

网友:
和助焊剂有没有关系 ,先把板子洗干净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电源,什么位置的波形
猜测是寄生电容引起的。

猜测应该是开关管栅极电压的波形
我也觉得是Cgd电容的原因
另外驱动能力好像有点不足,建议减小栅极驱动电阻

网友:
开关电源种类多了去了,你在让我们猜吗?

网友C:
这个波形很常见吧。应该是mos没有驱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应该是开关管栅极电压的波形
我也觉得是Cgd电容的原因
另外驱动能力好像有点不足,建议减小栅极驱动 ...

ds电容取的是0.1uF 这个对波形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波形很常见吧。应该是mos没有驱动好

负载100多ma  文波将近100mvpp 正常吗?

网友D:
楼主的板子有点牛X啊

网友:
牛叉的板子

网友:
空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板子有点牛X啊

第一次画四层板 元件放的有点乱 而且密度不高

网友E:
检查一下外围的元件,输入输出电压,电流等,要是都没问题可能就是芯片问题了。另外,LZ是在做STM32F4的开发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外围的元件,输入输出电压,电流等,要是都没问题可能就是芯片问题了。另外,LZ是在做STM32F4的开 ...

不是的  这个是产品的 首板  测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