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建模高手看看这个磁悬浮模型怎么建模 万分感谢

楼主(2014-11-01):
如图所示,上下两个电磁铁,共同控制使小球悬浮,球高手来看看这个怎么来控制比较好?

网友:
这种产品,上下两个电磁铁与悬浮物的上下两端的距离要相对悬浮物体的上下长度小很多,然后两端的电磁铁都是采用吸力作用,两端的吸力差再减重力就是使悬浮物产生上下加速度的力,还要增加一个传感器来检测悬浮物的位置,我知道的方案是在线圈附近安装霍尔元件检测磁场大小来计算距离,其它方案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