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极低压差的 LDO

楼主(2014-11-01):
使用在 锂电池 供电 的情况下,电流大约在300mA左右。看了很多型号,压差在300的时候,都在 0.4V左右了,太高了。最好是 0.2V以下。价格嘛,0.5左右。RMB啊。

不知道同学们能给推荐推荐吗? 国产的也不错。

楼主:
………………哥,这个芯片的确优秀。只是价格也实在是很优秀。

网友:
HT7333,最大250MA输出,压差170MV

网友A:
MIC5209  MP2005   生产这两颗芯片的厂家有很多适合你的,就看价格了,性价比应该好于TI的

网友B:
有量才有好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5209  MP2005   生产这两颗芯片的厂家有很多适合你的,就看价格了,性价比应该好于TI的 ...

MIC5209,挺不错,只是 要求电容为 钽电容。这个跟 价格低的要求有点冲突了。

我现在在用的是 RT8199。就是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量才有好价格。。。。。。。

这个,怎么说呢,大奔什么样的量才能跟QQ一样?

网友:
LT3022,压差0.2v

网友:
MD53U50,最大电流500mA,200mA输出典型压降0.2V,最大0.28V,300mA时,应该可以达到楼主要求了。

关键的价格,含税我买不到0.5¥,量大的估计还是蛮有优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说呢,大奔什么样的量才能跟QQ一样?

大厂的东西,量大了拿到官网一半的价格都有可能,甚至还可以低

另外,很多国产的东西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
有的参数虚标,有的不带保护
总之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友:
关键是价格低于0.5¥的确实比较为难

网友:
二极管能不能用。。。

网友:
我们用的tps72730,只是价格高了好多

网友:
tps77401,3a下300压降,价格嘛,刚刚的。我一般用29302,1117,没办法,前者3a 700,后者1a 1000,所以看电流选型。我吃了不少电源方面的亏,电源选型通常留50%以上余量。

网友:
SP6201,spx3819

网友:
这个  坑人的节奏  不建议使用   到客户手里才坏 奶奶滴

网友:
这个应用对LDO的要求有点高

网友:
HT73xx 74xx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