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一个CNC,参考哪个开源方案比较好?

楼主(2014-11-01):
在嵌入式软硬件方面大概有10年经验,但对CNC和机械几乎一无所知,想参考开源的来做一个玩玩。

网友:
机械 DIY 高投入

网友:
可以参考linuxcnc

网友:
diy一个就算了吧,花的精力和财力,不如直接买一台整机或者买个机架,再配上其他电器配件。

网友:
不懂CNC是什么,,回帖只为顶楼主,赚积分。

网友:
10年,这么久了,( ⊙ o ⊙ )

网友:
先把 CNC 做啥用的 定义 清楚 先

网友:
LZ勇气可嘉,可数控机床这不是容易DIY的,做个大致意思的还好说,要是想有精度就不容易了……

网友:
莫大这里不是有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