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通讯不稳定,丢包

楼主(2014-11-01):
俩个2.4G的ZigBee通讯,一个为协调者,一个为路由,两个一直供电通讯正常;协调者断电上电,路由一直供电,协调者发送数据,十次有五次接不到数据,已经确定输入协调者ZigBee的信息正确,路由信号指示灯显示信号很强,但路由就是接不到数据,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东西不好用····还贵

网友:
zigbee 真没宣传的那样好。

网友A:
多长时间发一次。。。。数据包多大。。。。用的什么芯片,协议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长时间发一次。。。。数据包多大。。。。用的什么芯片,协议栈。。。

数据量很少,60个字节,一分钟发送一次,51单片机控制串口与ZigBee通讯,底层协议还不清楚

网友B:
  楼主基本的信息都不说清楚,让人怎么帮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基本的信息都不说清楚,让人怎么帮你啊??

大哥,你要什么具体信息啊?

网友C:
俩个2.4G的ZigBee通讯,一个为协调者,一个为路由,两个一直供电通讯正常;
------可以理解为,这个时候是正常的?
协调者断电上电,路由一直供电,协调者发送数据,十次有五次接不到数据,已经确定输入协调者ZigBee的信息正确,路由信号指示灯显示信号很强,但路由就是接不到数据,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你可以看看,路由器是否入网了?或者协调器断电上电后,是否创建了网络,或者创建网络是否成功?

网友C:
或者直接无线网络抓包,最直接的办法,最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俩个2.4G的ZigBee通讯,一个为协调者,一个为路由,两个一直供电通讯正常;
------可以理解为,这个时候是正 ...

好想法,我明天实验一下,谢谢!还有一点信息,就是协调者ZigBee硬件正常返回了,和通讯正常时返回的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直接无线网络抓包,最直接的办法,最有效!

注意不错,就是没有无线抓包工具啊,听说挺贵的

网友C:
还有一点信息,就是协调者ZigBee硬件正常返回了,和通讯正常时返回的也一样!
---------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点信息,就是协调者ZigBee硬件正常返回了,和通讯正常时返回的也一样!
---------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

我记不太清楚了,明天实验了,再给大侠说吧,印象中有复位和组网,以及正常的硬件返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不太清楚了,明天实验了,再给大侠说吧,印象中有复位和组网,以及正常的硬件返回

你用的什么ZigBee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要什么具体信息啊?

  你用那个厂家的zigbee芯片啊?

网友:
没用过,你用什么型号,以后借鉴

楼主:
我用的型号:Xbee@DigiMesh@2.4

楼主:
这条断电的路走不通了,我改用休眠模式了,先试了!

网友:
曾经投资9K买来一套,现在不知道在集团公司哪个手里了

楼主:
第一次使用ZigBee,对底层协议不清楚,没发现好点的资料,哪位大侠有,上传点,谢谢,

网友:
2.4G的东西干扰多

网友:
没仔细研究过Zigbee, 不知道它是否支持跳频通讯。如果是,应该丢包问题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