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eae Logic16无法正确抓取50M的波形

楼主(2014-11-01):
从淘宝入手了Saleae Logic16有一段时间了。今天用到了一个50M的有源晶振,打算抓取看看,结果发现每间隔0.1秒就会出现波形中断,刚开始以为是晶振的问题。
后来用CPLD做十分频到5M,5M的波形是没有中断的,所以可以断定是Logic16的firmware有问题。

网友:
100M的采样率不能测量50M的波形吧。
起码300M的采样才能测量。

网友:
Saleae Logic16最高采样100m是没法准确抓50m的波形的

网友A:
100M的最多只能抓20M的方波,楼主基础知识不扎实

网友:
楼主自己画画时序就知道了

楼主:
抓取结果完全不对也可以理解,如果基本正确0.8ms,不正确0.2ms,这个就比较费解了。

80M的抓取结果不正确,这个我可以完全理解,不用争论。

网友:
楼主若能理解四楼所讲述的话,那基本的电子学就可以过关了。

网友:
要较好显示需要5-10倍带宽,最好10倍,还有需要注意USB速度,拔掉其它USB设备及进程

楼主:
那电子学的大牛用解释一下抓取到的波形.
100M的采样速率怎么能够获取图示的波形?

我没有期望怎么好的显示波形,只是想看看有和没有而已。

网友:
saleae logic 16在我的电脑上都跑不到最高采样率。

网友:
请教楼主您在九楼所贴的图是在 Saleas Logic 于 Disconnected 的 Simulation 模式下是想要证明什么?
还是楼主您都是在 Simulation 的模式下来做 100 MHz 的采样?

楼主:
楼上的,烦请打开我的附件看看。
里面就是100M下抓取50M的晶振波形,我对这个要求不严格,能出来个形状就可以了。

10楼的,你的不能上到100M是因为你购买到垃圾了。
我第一次购买的就是那样的垃圾货!

网友:
根据香农采样定律,100M是可以还原出50M的波形的,理论上是至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M的最多只能抓20M的方波,楼主基础知识不扎实

请问,你这20M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M的最多只能抓20M的方波,楼主基础知识不扎实

还没回答我问题呢...等好久了啊。

网友:
猜下可能是缓冲区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没回答我问题呢...等好久了啊。

唉,论坛有逻辑分析仪的商业论坛,里面就有普及的基础知识 可以参看以下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9747-1-1.html

网友:
frequency domain

time doma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论坛有逻辑分析仪的商业论坛,里面就有普及的基础知识 可以参看以下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 ...

好,谢谢了。

网友:
100M抓50M的波形,这个只是理论,实际上得5倍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抓取结果完全不对也可以理解,如果基本正确0.8ms,不正确0.2ms,这个就比较费解了。

80M的抓取结果不正确, ...

你能确保100M时钟和50M时钟完全同频?不可能的,所以有时对有时错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C:
另外LZ上来就断定软件有问题,这态度,做不好技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另外LZ上来就断定软件有问题,这态度,做不好技术。

其实大家都误解楼主要表示的意思了,楼主他是这样认为的,他买来的 Saleae Logic 这东西内所量测的参考源是一个 100 Mhz 后面无限个零并且是 50% 的 Duty Cycle 后面无限个零在加上温飘等干扰系数为绝对的 0 PPM 的一个采样量测源。
然后他用到的那一个 50 MHz 的有源晶振也是后面跟着后面无限个零并且是 50% 的 Duty Cycle 后面无限个零在加上温飘等干扰系数为绝对的 0 PPM 的一个有源晶振,想也知道这样应该是可以量测得到啊?!
但我表示纵使是这样也是仅有略高于 99% 能正确的量测得到,所以楼主还要我下载他要我看的东西我也懒得下载了,楼主的技术好或不好所学到的精或不精这我不好说,但我只能说量测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尚有待大家一起努力的学以致用吧!

网友:
如要保证波形相位不失真,最少是2 倍或以上的采样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大家都误解楼主要表示的意思了,楼主他是这样认为的,他买来的 Saleae Logic 这东西内所量测的参考源 ...

23楼说的有道理。
我观察了80M下的波形,就不会丢失的这么严重,是偶尔出错几个,抓取的结果不对也没有关系,至少有连续的波形。
那个100M的就不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