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SM电机中,虚拟转子磁通位置

楼主(2014-11-01):
   在TI的很多PMSM、BLDC电机演示代码中,会通过斜坡发生器虚拟一个转子磁通位置信息!

   请教一下各位:

   ——对于SVPWM来说,是不是这个输入的虚拟转子角度变化越大,然后电机速度越快?

网友:
BLDC 直接判断反电动式讯号就可以知道转速,FOC玄波可就难了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角度变化越大,速度越大?

网友:
只要给出的虚拟角度与实际角度相差不大,就是按你所理解那样

网友(2016-04-19):
是的,但是角度大了,如果电流不够太小,还是转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