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笔记本关机后电源指示灯还亮着是哪出了问题?

楼主(2014-11-01):
华硕的老本子,以前用着好好的,出了此故障后重装系统也没用。具体情况是关机后电源指示灯还亮着,显示器没信号,但长时间后摸键盘还有温度,
也就是说系统还在运行,需要长按电源键才可以彻底关掉。在网上查到一个方法是把关机组策略中的系统关闭后不关断系统电源给禁用,这样改了后
如果后关机过程中不合上盖子,大部分时间可以彻底关掉,但关机过程中合上盖子的话大部分是关机后电源指示灯还亮着,问题还是没真正解决,哪
位朋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會不是按鈕故障導致無法關機

网友B:
以前硬盘有坏道时会这样,不过换了个SSD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是按鈕故障導致無法關機

谢谢 不是按钮故障 直接按关机键可以彻底关掉 从开始菜单中关有时关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硬盘有坏道时会这样,不过换了个SSD后就好了~

谢谢 记得以前测过一次没有 晚上回去再测一下

网友C:
合上盖子默认就进入睡眠了,看看电源管理的设置。

网友D:
把BI0S恢复默认,在试

网友E:
最有可能是系统没彻底关闭,排查一下是否是软件冲突,特别是杀毒软件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合上盖子默认就进入睡眠了,看看电源管理的设置。

电源选项里的设置为合上什么也不做
关键是现在不合上盖子关机有时也关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BI0S恢复默认,在试

恢复过 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有可能是系统没彻底关闭,排查一下是否是软件冲突,特别是杀毒软件之类。 ...

这个不好排查,一时也找不到是哪个,除非一个一个试
现在都是等它关完机,如果灯还亮着,就直接按电源键强制关掉

网友F:
只就标题来看,我的笔记本只要插着外接电源,灯就是亮的,acer

网友:
很多种原因,BIOS的bug,intel芯片组的bug,主板硬件问题,系统软件问题,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就标题来看,我的笔记本只要插着外接电源,灯就是亮的,acer

我的是asus
关键是关机后灯亮着的话整机都很热 蓝牙灯也亮着呢
acer asus 弄混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是asus
关键是关机后灯亮着的话整机都很热 蓝牙灯也亮着呢
acer asus 弄混了             ...

你怎么关机的? 开机键的定义是可设的,要是用这个关机的话,可能不执行任何操作,可能进入睡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怎么关机的? 开机键的定义是可设的,要是用这个关机的话,可能不执行任何操作,可能进入睡眠 ...

点开始 关闭啊 这个不会错吧

楼主:
测了下 硬盘也没坏道 楼上一个朋友说的原因也排除了

楼主:
现在发现有时候点关闭到电脑有关机的反应要好长时间,就是点开始 关闭后半天没反应,也没运行什么大程序,基本就浏览网页什么的。
在点关闭点网页也关掉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