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可以跑win8.1吗?

楼主(2014-11-01):
哪位试过在i.mx6上跑win8.1?

网友:
i.mx6 是 arm架构,如果跑win8,应当是跑win8 RT版吧。
Win RT 版是针对ARM架构的,但是不知道有谁实际试过。

网友:
ARM版Windows只对合作厂商开放,从未发布过移植文档和代码,跑不了的。

楼主:
谢谢两位大师。

网友:
估计只能跑WINCE

网友:
肯定不行啊

网友A:
跑win8.1的目的是什么?有具体应用方向么?

网友:
应该不可以的吧。

网友B:
等freescale出了cortex-a57,还可以考虑。a9跑ubuntu都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win8.1的目的是什么?有具体应用方向么?

没有目的和方向,纯粹是为了技术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freescale出了cortex-a57,还可以考虑。a9跑ubuntu都慢吧

还可以吧,imx6 solo跑Debian 7,可以带得动一个完整的GNOME,用自带的firefox上网单个标签页60%CPU占用。

网友:
Z3735G 都几十元了还arm呢,处理器性能差的不是一点的

网友C:
估计只能跑WINCE,因为还是ARM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只能跑WINCE,因为还是ARM呀!

来看楼上的G奶

网友:
有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