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购买该TFT硬件

楼主(2014-11-01):
请教购买该TFT硬件,国内是否有同型号替代?谢谢!

网友:
你要什么尺寸的,具体是哪些要求?可以联系我。

网友:
这是不是小屏呀...

网友:
信息量太小了吧    最基本的像素和屏的尺寸都没有
这样的要求,搞一块转接板就可以通吃很多屏了。

楼主:
2.8寸TFT屏,SPI接口,我这里有16位2.8寸TFT的屏,转换成8位TFT未成功,就想还是用原来的SPI接口做,谢谢!就想有相应的硬件购买,或有8位2.8寸TFT屏的历程学习一下也可以!,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2.8寸TFT屏,SPI接口,我这里有16位2.8寸TFT的屏,转换成8位TFT未成功,就想还是用原来的SPI接口做,谢谢! ...

2.8寸的接口的液晶屏,我们有做,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配合

网友:
没用过SPI口的TFT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寸的接口的液晶屏,我们有做,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配合

麻烦介绍详细一些可以吗?谢谢!有淘宝店吗?麻烦给个链接,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寸的接口的液晶屏,我们有做,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配合

还是要换驱动啊!设置好DMA.FSMC就可以了吧!能节省IO引脚,不用换驱动最好,不过小改一下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要换驱动啊!设置好DMA.FSMC就可以了吧!能节省IO引脚,不用换驱动最好,不过小改一下也行 ...

接口都是SPI的,其他的都是小改了吧,不复杂的  E-MIAL:xy.liang@waiken-optoelectronics.com

网友:
你可以直接联系lcd厂家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有位朋友帮忙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