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JLC做BGA,扇出用什么规格合适?

楼主(2014-11-02):
LPC4350, LBGA256
以往做BGA的芯片,大多都是扇出0.25的孔,兴森快捷。这次自己做板,就选在JLC了,所以问问:
1.在JLC,BGA扇出的推荐规格。
2.如果要做阻抗控制,如何沟通?(我这次倒用不上,SDRAM ,这个大麻烦可以无视了)

谢谢。

网友:
他们基本不做BGA`

楼主:
那我还得用回LQFP,悲剧

网友A:
兴森快捷是什么价位。。。最近想做四层bga,看华强的价位可以,三四百可以打一个样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兴森快捷是什么价位。。。最近想做四层bga,看华强的价位可以,三四百可以打一个样板 ...

华强做的也不行,BGA焊盘上锡较困难,估计是阻焊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强做的也不行,BGA焊盘上锡较困难,估计是阻焊漏了

这么坑?求推荐一家价格低廉,制程不用太高的厂家

楼主:
太头痛了……实在不想用回LQFP,NXP的LQFP冲突太多了
就算FBD208,SD也和数据总线有冲突,还调不开

网友:
JLC间距要求6mil,怎么扇出??

网友:
据说“审图员看到BGA就直接不通过”

网友:
JLC做不了BGA的吗?

网友:
JLC有难度BGA做不了,不做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兴森快捷是什么价位。。。最近想做四层bga,看华强的价位可以,三四百可以打一个样板 ...

有可能单价0.4-0.5元  工程费1k

网友:
BGA 间距≥0.15MM(6mil);BGA焊盘≥0.55MM(22mil)。

抱歉没做阻抗测试。

楼主:
好吧,我去试试能不能布。

网友:
JLC的新工厂,可以做线宽、间距 5mil的吗?

网友:
BGA Fanout用的过孔多数应该是8mil/16mil的样子,我司最小过孔为12mil/24mil,所以一般BGA是做不了的。
当然,如果您的设计可以用12mil/24mil的过孔,而且线宽间距都能满足6mil,我们就可以做的。

复16F,我司新工厂是为了提高产能减少限单的次数,制程跟我们其他两个厂还是一样,5mil暂时还不接受。

网友:
用JLC的要求的工艺去做BGA,好吃力,又没做阻抗匹配

楼主:
楼上的,这不是没办法么?
JLC是4层10*10¥200,兴森直接1k+了……
公司的话自然不成问题,可是自己DIY么……

网友C:
可以去 云汉芯城 上的PCB看看,感觉要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去 云汉芯城 上的PCB看看,感觉要便宜点

去看了,比兴森便宜一点,比JLC贵5倍……

网友:
兴森快捷好像比较厉害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头痛了……实在不想用回LQFP,NXP的LQFP冲突太多了
就算FBD208,SD也和数据总线有冲突,还调不开 ...

HQPCB做过一次,写个阻抗说明文件,根据BGA和过孔的大小会加些钱,有人专门和你确认阻抗

网友:
我做的10x10 4层带阻抗 5mil/5mil,1810孔不到600

楼主:
上面这位兄弟的看起来还可以接受,不过要是错一版可就肉痛了

网友:
在顺易捷做了一个bga256的,过孔0.25/0.5mm,0.15mm/0.15mm,厂家说扩孔做的。反正现在焊了没什么问题,不知道批量有什么问题。

网友:
既然打算用BGA,又用四层了,就下这点本了。
否则直接2层板得了。

网友:
从未用过BGA,这封装很麻烦的吗

网友(2014-12-04):
不知楼主知不知道有一种转接板叫 BGA 转接板。

楼主:
YaoHui
自己做着玩的,产生经济效益的可能很小,所以得省……
gonggu8181
大概是强迫症吧,正式的东西我不爱用转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