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AC开关

楼主(2014-11-02):
    做了一个工业通讯采集器,但现场人员反应,每次拔电源线比较麻烦,需要加一个开关,请问,大家有没有体积小,性价比高的切断220VAC的开关推荐

网友A:
单路还是双路?体积限制在多少?连接是焊板、锁螺丝、插头、焊线?固定在面板的方式?。。。。。。

网友:
顶楼上,问了等于没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路还是双路?体积限制在多少?连接是焊板、锁螺丝、插头、焊线?固定在面板的方式?。。。。。。 ...

体积小,单路应该就可以,是切火线还是切零线?

体积尽量小吧

连接到PCB上,开关操作板与PCB成90°,通过焊线连接

开关操作面板   在产品壳体侧面

网友:
随便搞一个开关,然后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体积小,单路应该就可以,是切火线还是切零线?

体积尽量小吧

单路当然是切火线了
其实自己去淘宝搜一下就什么都有了
主要还是考虑怎么安装方便
或者楼主把产品的照片拍一下看看,这样也好推荐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操作方式,楼主是要翘板式、钮子式、拨动式、还是按动式

网友:
加个船型开关不久好了

网友:
X宝,你懂得

网友:
现在的电工连开关问题也解决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