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读四元数为什么要接INT脚!

楼主(2014-11-02):
手册英文的看不懂,不知道为什么要接INT脚,那个据说跟中断有关,具体是什么?各位能不能说说

网友A:
那是DMP吧,楼主应该找找DMP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DMP吧,楼主应该找找DMP的资料

对,我现在就准备读DM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DMP吧,楼主应该找找DMP的资料

那读DMP为什么要用INT引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读DMP为什么要用INT引脚!

在论坛搜索下吧。。。我没做过DMP

网友:
字面上应该是interrupt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搜索下吧。。。我没做过DMP

好的,只能这样了!

网友B:
估计计算需要时间  计算完会通知单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计算需要时间  计算完会通知单片机的

不知道,不知道这个中断指谁的中断!

网友C:
什么是四元数?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四元数?楼主

你百度下吧!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百度下吧!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数

好吧~~~!

网友D:
正在弄MPU6050 该没有使用这个。。感觉是使用中断来实现读取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在弄MPU6050 该没有使用这个。。感觉是使用中断来实现读取功能的。

你是读的原始数据还是DMP?

网友E:
可以不用这个脚  亲自验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不用这个脚  亲自验证过

那你恩那个给我一个DMP库吗,能用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配置一些中断,比如6050自由落体的加速度等等。然后int引脚电平变化,达二号机引发中断。

网友:
中断读取数据吧

网友:
中断读取,可以不接的

网友:
正确解答这个问题,需要对DMP代码好好看:

接INT脚有很多好处

因为,DMP里面的数据只能从FIFO读取的,官方DMP库的做法:FIFO里数据过半满时,会发出冲洗FIFO指令。 当FIFO数据不足时,会延时等待。 所以不用INT脚,读取的时机选择得不好时(太快或太慢)就会出现数据不连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不知道这个中断指谁的中断!

一般都是单片机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