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带视觉的大行程diy雕刻机,自制控制板,支持G代码

楼主(2014-11-02):
大行程带视觉diy雕刻机出售,700mmX580mm的行程
双Y轴丝杠

1.5kw的水冷主轴电机+变频器

雕刻机带一个微型av摄像头来辅助定位用
还有1个雕刻机第4轴A轴
,自制的网口通信的雕刻机控制软件,软件支持G代码导入执行

,运行精度还可以,

,大家觉得此机如何,现在由于觉得这机比较占场地,想先转卖掉,可以联系我的qq:1213385500(验证消息:diaoke),并送控制系统源代码

网友:
Y轴两个步进马达很难做到同步吧?

楼主:
实际运行毫无问题,是同步的

网友:
觉得长期运行肯定影响精度的。。。。

楼主:
加工了几十个件了,双y轴也没出现过对不齐问题,也就是不同步问题,双y轴的各步进电机的手轮的刻度指向是一致的,没有丢步

网友:
最后一幅图右下角那个小图标是哪个软件上的

网友:
双步进,同规格电机,一个驱动信号,问题不大,只要不因为电机力量不够卡住,长时间工作问题不大。同试验过。

楼主:
4000-5000低价处理掉,联系qq1213385500(验证:diaoke)

网友:
太牛 了,膜拜一下。

网友:
双步进电机驱动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