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四轴电调解锁的问题

楼主(2014-11-02):
最近在论坛搜了不少关于四轴解锁的资料  我看了都差不多  我说下我的方法  我用的50Hz的pwm,初始占空比8.5%,我加了个外部中断 按一下按键,占空比加0.5%,用示波器看到多大占空比解锁,按理说加到12%就应该解锁了,但是加到20%多还是没有解锁,就偶然解锁一次,电调是新西达30A的,电机一直滴滴响 就是不解锁啊。  求大神解惑啊

网友A:
请 楼主科普一下,什么叫解锁。谢谢,有时间我也玩玩四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 楼主科普一下,什么叫解锁。谢谢,有时间我也玩玩四轴。

看匿名的程序。貌似是设置占空比。上锁就是初始化设置占空比为0 。。说,对于大四轴上锁很必要,防止伤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匿名的程序。貌似是设置占空比。上锁就是初始化设置占空比为0 。。说,对于大四轴上锁很必要,防止伤人 ...

哦哦,谢谢了,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 楼主科普一下,什么叫解锁。谢谢,有时间我也玩玩四轴。

保护措施  必须先给一个低的占空比解锁 电机才能转动  一开始给高占空比  电机是不会转的

楼主:
我弄好了  我这个电调是6%解锁  我次奥  我上次看的那个帖子说10%左右才解锁  所以我初始设置的8.5%  太高了   给你们个教训哈

网友:
电调的PWM,50hz,占空比范围是 1ms-2ms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护措施  必须先给一个低的占空比解锁 电机才能转动  一开始给高占空比  电机是不会转的   ...

哦哦,就是防止电机突然猛转啊,谢谢!

网友C:
哈哈。楼主看的是我的帖子吧。。我的是新西达20Ax4的。确实10%才解锁,每个电调都不一样的。话说你四轴进度如何了,可否加个QQ来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楼主看的是我的帖子吧。。我的是新西达20Ax4的。确实10%才解锁,每个电调都不一样的。话说你四轴进度 ...

恩恩  最近搞完6050  整无线模块和气压计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  最近搞完6050  整无线模块和气压计呢

我打算用蓝牙哎,已经调好了。话说你的MPU6050是直接用的硬件滤波角度输出还是软件滤波后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打算用蓝牙哎,已经调好了。话说你的MPU6050是直接用的硬件滤波角度输出还是软件滤波后角度? ...

硬件dmp融合 直接输出四元数转换成欧拉角   打算用无线传图片什么的   蓝牙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