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逻辑里always后的变量表问题 ?

楼主(2014-11-02):
reg [4:0]data_cn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data_cnt <= 5'd0
                else if( sig1 &&( key1 || key2 ))
                        data_cnt <= data_cnt + 5'd4;

如上面代码所示: 当rst_n信号来的 时候,data_cnt 置为0,当sig1信号和 key1  key2信号来的时候,开始 累加,
rst_n 写到 后面变量表里了, sig1  key1  key2 是不是也应该写到always 后的变量表里 ??

网友:
时序逻辑不要 ,组合逻辑要写的

网友:
你要搞清楚同步和异步的区别,你上面的rst_n相对于CLK来说是异步的,而其他变量是需要CLK来才能采样,也就是说只要rst_n为低,不管有没有CLK,data_cnt都是等于0,这个相对于触发器的异步复位信号。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如果不加,对于sig1  key1  key2为与clk同步的采样,如果加了,则为异步的采样,用逻辑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