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 programmer用pickit2机器吗?

楼主(2014-11-02):
只有一台电脑,我用pickit3 programmer,烧录器是pickit3,但是其他人要用pickit2烧录软件,可以同时安装pickit3 programmer和pickit2 programmer在一台机器上吗?还是都用pickit3 programmer同一软件,烧录器即用pickit3也用pickit2?

网友:
不懂,,帮顶,,待人解决

网友:
装不同路径不行吗?

网友:
pickit3 和 pickit2 使用二个不同的烧写软件, 但可以安装在同一台电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