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无线充电测试结果

楼主(2014-11-02):
1、效率测试
接收器为BQ51013EVM-725
测试方法如下

测试结果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效率
5        0.05        5        0.18        27.8
4.998        0.1        5        0.26        38.4
4.993        0.15        5        0.34        44.1
4.989        0.2        5        0.41        48.7
4.987        0.25        5        0.44        56.7
4.985        0.3        5        0.44        68.0
4.981        0.35        5        0.495        70.4
4.978        0.4        5        0.56        71.1
4.978        0.45        5        0.585        76.6
4.974        0.5        5        0.645        77.1
4.972        0.55        5        0.715        76.5
4.967        0.6        5        0.785        75.9
4.965        0.65        5        0.85        75.9
4.96        0.7        5        0.93        74.7
4.957        0.75        5        1        74.4
4.953        0.8        5        1.075        73.7
4.951        0.85        5        1.15        73.2
4.948        0.9        5        1.23        72.4
4.947        0.95        5        1.31        71.8
4.946        1        5        1.39        71.2
4.942        1.05        5        1.47        70.6
4.937        1.1        5        1.55        70.1

结论:
最高效率为77.1%
负载调整率为0.7%(没有技术参数,以输出电流1.1A为最大值)

2、温升测试
手机放电至自动关机
用K型测温线测量无线充电接收电路板和线圈对应位置的外表面温度
记录整个充电过程的温度数据

图片在附件中

网友:
效率还是有待提高。MIT 的那个传说中95%的效率

网友:
效率还不是高

网友:
有这样的效率就不错啦  , 要啥自行车

网友:
基本可用啦

网友:
效率还可以,不知道距离有没有测试

网友A:
关心一下测试距离,这个效率基本能够接受。充电时有无其他异常呢,比如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心一下测试距离,这个效率基本能够接受。充电时有无其他异常呢,比如发热? ...

距离没测 没有好的测量距离的工具 尺子不怎么准

网友:
效率还是不错的了,不过不太明白,为何效率在输出电流600ma左右时最大

网友:
效率还可以,可以用来做产品了。

网友:
这个和MIT的那套无线充电不是一个道理吧,不过能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测试报告,希望以后有同样的测试套件,仍然积极申请测试。

网友:
请问楼主距离是不是在1cm以内?

楼主:
直接放在塑料外壳上 1cm以内,具体多少距离无法充电没试

网友:
很多开关电源也就70%多的效率

网友:
可以放上个测试图片 这样更直观啊

网友B:
还是电磁感应的,效率上不去,中兴做的大功率充电的,也是用的电磁感应,距离是10多cm,但是他们的效率说是可以达到90%以上。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效率还有待提高啊

网友(2014-12-15):
引用 网友B:
还是电磁感应的,效率上不去,中兴做的大功率充电的,也是用的电磁感应,距离是10多cm,但是他们的效率说是 ...

这么夸张??有没有地址看

网友C:
有哪位兄弟知道无线充电是否可以做到远距离供电,比如10米,0.1W即可,效率无所谓,可以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哪位兄弟知道无线充电是否可以做到远距离供电,比如10米,0.1W即可,效率无所谓,可以供电就可以了 ...

10m, 这个很难做到, 为什么非用无线传能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0m, 这个很难做到, 为什么非用无线传能量?

因为这样终端就可以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一直工作啊,很多环境下到处拉电线影响外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这样终端就可以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一直工作啊,很多环境下到处拉电线影响外观 ...

用太阳能电池不行吗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太阳能电池不行吗 ?

不知道室内的光电转换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室内的光电转换行不行

功率不大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效率不错了,75%

网友:
"还是电磁感应的,效率上不去,中兴做的大功率充电的,也是用的电磁感应,距离是10多cm,但是他们的效率说是可以达到90%以上。不知怎么回事。"

这蛮期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电磁感应的,效率上不去,中兴做的大功率充电的,也是用的电磁感应,距离是10多cm,但是他们的效率说是 ...

电磁感应的效率就这样了,难再提高太多。所谓90%以上,用磁共振?

网友(2015-04-18):
用在手机充电的话,电流还是偏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哪位兄弟知道无线充电是否可以做到远距离供电,比如10米,0.1W即可,效率无所谓,可以供电就可以了 ...

用磁共振可以,不过线圈直径可能至少要2.5M以上

网友(2016-03-14):
中兴的据说在测试,多远距离不知道,在路上看到过一个小巴纯电动的,车身刷的无线充电

网友:
10米这么远,磁共振的估计可以

网友:
兄台的飞思卡尔做的发射端吗???77%的效率可以了哦,能接收接受度端的反馈信号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