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反压电路求救

楼主(2014-11-02):
诸位大侠,34063反压电路求救啊, 这个电路是从34063资料抄的,右边是我的PCB布线,PCB布线很烂,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不论我怎么调节R5,R6的值,输出都是-2V左右,这是为什么呢?真是找不到原因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R5的右端接地i?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的右端接地i?

没有啊,R5不是反馈电阻么,在4脚和5脚之间,我接的有问题么? 谢谢啦

网友B:
二极管和电感位置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和电感位置反了

麻烦是原理图反了还是布线反了呢? 谢谢啦。我不懂34063.

网友B:
你这个电路哪弄来的,真奇怪,你的反馈电阻也不是这样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哪弄来的,真奇怪,你的反馈电阻也不是这样接的啊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麻烦问一下,这个反馈电阻不是4脚和5脚之间接一个,5脚和地之间接一个么? 我弄了好几天了,真是心理很崩溃的状态,谢谢啦

网友:
O , MY  , 我也是按DEMO做的,,,我的板子正在路上,,难道还没有调试就改版????
BOSS 要杀了我的。。。

楼主:
哦埋嘎达~
楼上美女好, 这个电路我做过好几次了,就这次出问题了,以前都木有问题,我现在猜和布线有关系,电路都是copy的,不会错啦

网友:
感觉应该是原理图弄错了吧!电感怎么会接地呢?貌似电感和二极管的位置放错了

楼主:
楼上好,官方接法就这样啊:

网友:
C6比官方值小了不少,工作频率是多少?

网友:
mark下,待牛人解答

楼主:
C6的值换了好几种了,102,103,电感用470uH,220uH,47uH,都试过。都不行

网友:
电感是专门做得功率电感吗?

网友:
给个板的照片看看

楼主:
感谢楼上关注,板子的照片如下: 现在电阻用的是2.2K,20K,电容102,电感470uH,谢谢

网友:
看看C8电容 是否焊接错了,反压电路最好不要用胆电容。容易耐压不够短路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答,真的是我的钽电容装反了,浪费了好几天,反过来装电压就对了。
各位辛苦,这里深表感谢!

网友:
嗯,还是要看装配情况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