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土层测温用什么传感器好?

楼主(2014-11-02):
有个项目要测深孔中的温度,深度可以会有二、三百米深,要求每一米一个传感器,精度0.1度,用什么传感器好?
有经验的朋友介绍下,这么多传感器,用什么方式方式传输?孔中有水压,压力影响大不大?

多谢有经验的朋友们介绍下

网友A:
感觉要求还是蛮高的

网友:
目测只有单线的传感器能用了,不然的话缆线够呛

网友:
这么多个传感器 用网络传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要求还是蛮高的

原来他们把每一个传感器的线引到外面,一个一个接去测的,可想而知工作量有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他们把每一个传感器的线引到外面,一个一个接去测的,可想而知工作量有多大。 ...

那你除了传感器还得注意你的传输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除了传感器还得注意你的传输线

是的,水压很大。

网友B:
DS18B20,串在一起,用环氧封装好

网友C:
一米一个mcu + 温度传感器  四线  两路供电两路信号 走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米一个mcu + 温度传感器  四线  两路供电两路信号 走协议

在二百多米的水压下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D:
若干个连续的点作为一个节点,每个节点一个mcu,成本和可扩展性都能兼顾

网友E:
0.1度 用RTD 吧 搞 485 总线 4条线  压力 什么的 看你外壳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干个连续的点作为一个节点,每个节点一个mcu,成本和可扩展性都能兼顾

这样线数就多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0.1度 用RTD 吧 搞 485 总线 4条线  压力 什么的 看你外壳 了

传感器壳子车个管状的,用树脂灌封下不知行不行。接头也是麻烦事情,防水外还要强度也够,一堆接起来也不是很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线数就多起来了

CAN,485之类的串行总线

网友F:
光纤光栅传感器,即不用考虑湿度,也不用考虑防潮,也不用考虑连线,长度10km。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纤光栅传感器,即不用考虑湿度,也不用考虑防潮,也不用考虑连线,长度10km。哇哈哈。。 ...

不懂,没用过,估计成本不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懂,没用过,估计成本不少。

嗯,你也没说多少成本,需要传输多少距离啊。。光纤光栅传感器,一台主机,100+k,一个传感器结点100+。价钱确实偏贵,但是比较适合你现在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你也没说多少成本,需要传输多少距离啊。。光纤光栅传感器,一台主机,100+k,一个传感器结点100+。 ...

高太多了,吓的我心肝只颤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你也没说多少成本,需要传输多少距离啊。。光纤光栅传感器,一台主机,100+k,一个传感器结点100+。 ...

一般情况下要测个一二年,完了也不会回收利用。

网友G:
原来防水怎么解决的,沿用好了,协议还是用CAN,485一个节点完了,整个网络都跟着完。
单片机应该有温度要求,最好用高温150度的单片机
温度传感器可考虑pt1000,嫌贵可用车用PT2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来防水怎么解决的,沿用好了,协议还是用CAN,485一个节点完了,整个网络都跟着完。
单片机应该有温度要 ...

原来他们是装一个软塑料管子里的,我不知道管子对温度影响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18B20,串在一起,用环氧封装好

DS18B20精度0.5度呀。

网友:
还是用RTD吧,精度上能保证

网友:
楼主问过精度0.1度的pt100/pt1000多少钱一支吗

网友:
买个光纤测温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他们是装一个软塑料管子里的,我不知道管子对温度影响大不大。

那就是温度不会超过80度,用温度达到125度的单片机就行。温度传感器可以考虑廉价的PTC或者NTC。
防水是个大问题,因为深了,水压大,通常的防水插座可能顶不住,如果灌封能管用,就用吧

网友:
石油探井是怎么测温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
有个疑问啊。精度0.1,你用0.1精度的PT100,测量出来的数字精度还是0.1吗,你其他测量仪器没误差?

网友:
分布式光纤测温,一根光纤全搞定,几公里没问题,精度0.1可能有难度,这个与距离有关

网友:
DS18B20很不错

网友:
精度0.1的话估计最便宜的应该就是PT的啦,使用PT1K,配合带12BitAD的单片机,做成有源传感器,使用一些协议进行传输,简单的协议可能会降低些速度,但总不会太慢

网友:
光纤测温,基本上达不到0.1的精度,即使能显示,但是误差严重

网友:
200米的液压环境是设计上的难度

网友:
路过的。回个帖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由于本人非电专业,很多东西不了解,幼稚之处请谅解。

如上图,节点间距离1米,数据通过双串口用协议解决,每个节点一个传感器+一个单片机,
如果协议写的合适,节点ID自动排序产生。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地温(非异常区)200米左右一般不超过60度,普通单片机不知道是否可长期稳定运行。

楼主:
网上搜到RW1820 温度传感器有0.1精度的,不知道有人用过没有?

楼主:
刚看到RW1820只在35-45度间有0.1的精度。

网友H:
测温精度0.1℃?不清楚你们之前用的什么传感器,假设用的是I级的T型热电偶,精度也只能达到正负0.5℃,这还不考虑机械应力和冷端补偿导致的误差。
估计你是把分辨率理解成精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测温精度0.1℃?不清楚你们之前用的什么传感器,假设用的是I级的T型热电偶,精度也只能达到正负0.5℃,这还 ...

精度和分辨率还是明白的,人家是这样要求,我不知道他们原来用的精度如何,是滞能达到这样的要求。所以在请教大家。

网友I:
随钻用PT100,板子全部用一种特殊的胶胶封之后,固定到金属骨架,在加金属套管密封。用的是泥浆压力传输信息。需要注意漏水问题。压力不清楚,没了解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随钻用PT100,板子全部用一种特殊的胶胶封之后,固定到金属骨架,在加金属套管密封。用的是泥浆压力传输信 ...

多谢回复

网友J:
地下温度应该恒温把,

网友:
做一个很小的电路板,上面有一个很小的单片机,带A/D和485,把直径4mm的PT100的不锈钢外壳焊在电路板上,然后引4根线出来,整个电路板再用环氧树脂包裹,就相当于一个完整传感器了,再把这一百多个传感器按你的距离要求并联,并联接线处做好绝缘防水就行。

网友:
温度精度要求有点高啊····

网友:
LT最新出的多路温度巡检方案,支持N种传感器,还没正式发布

网友:
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关键是精度,其实光纤最好,就是不知道光纤的精度能否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地下温度应该恒温把,

地下不是恒温的。由深度而决定。浅一点的温度基本恒定,深点的能到175度+。

网友K:
看似简单功能的实施,然而此项目一定不是个小项目,资金定位不能低了。
有原来的就系统可参考,是做好的捷径。查看原系统的传感器,和传输方式,能获得好多信息。这其实挺像山寨的一个环节。
上面大家提供了好多信息,有一点始终没提到,就是供电,补充一下,200-300米,一定按最大系统考虑300米,每米一个需要300个终端。如果用CPU+PT等方式,300个终端的电源将是一笔可观的开销,如果按每个终端20ma的功耗,300*20ma=6A,最主要还要传300米,如果用12V供电,线径不宽裕的情况下,最远端一个节点的电压有可能降到5V以下甚至更低。这点一定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似简单功能的实施,然而此项目一定不是个小项目,资金定位不能低了。
有原来的就系统可参考,是做好的捷 ...

感谢提点,很有收益。

网友:
难度很大的项目。

网友:
一,总线挂传感器方案,用IIC总线(或其它)的传感器,缺点:0.1精度带总线传感器不好找;
二,每节串个单片机小板,总线传输数据,缺点:电源供电有衰减需稳压,防水不好做;

网友:
感觉很复杂。

网友:
50楼,这么远距离一定不能12v供电了

网友:
AD590是美国ANALOG DEVICES公司的单片集成两端感温电流源,其输出电流与绝对温度成比例。在4 V至30 V电源电压范围内,该器件可充当一个高阻抗、恒流调节器,调节系数为1 µA/K。

电流型的最适合你,在接收板用精密电阻将电流转为电压用ad采集

网友L:
多路选择开关,max396,16路选择开关多个
两片tlc2543,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多路选择开关,max396,16路选择开关多个
两片tlc2543,

传感器太多,如果在外面接收这样线太多了。

网友:
看上去还是挺复杂的

网友:
两三百米的地下,光供电电缆的压降都不可小瞧,还有潮湿和压力的因素,这个项目貌似简单,实则很考验人

网友:
can总线或者485总线  加单片机 加   数字温度传感器

从头到尾4根线

网友:
数据传输不成问题,就刚才几个说的用CAN或者485都可以很好的解决。难点是在这个深度要做到0.1℃的检测精度,这个比较困难。
必须采用高精度的器件,包括电源纹波等都要考虑,整套方案成本低不下来。

网友:
目测该项目难过登天,考虑一点:万一某节点失效,怎么修复?

网友:
对数据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用CAN只会增加成本和设计难度。用RS485就足够了,如果怕点失效,可以做冗余。
一个地方放两个节点。

关键是0.1的精度?数字温度计都不靠谱,达到0.1的分辨率不难,准确度难说!

网友:
精度要求有点高。不好搞。

网友(2015-03-04):
光纤测温最合适了
有专门的光纤可以扛住井下的巨大压力,可靠性很好,
而且一条线可以解决问题
分辨率0.1度没有问题
0.1度的精度???谁拍脑袋想出来的 +/1,2度倒是没问题
不过至少准备7W+
有需要可联系

网友:
我感觉也是光纤测温最可靠 直接可以参考测井他们用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