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点esp8266 的文档资料抛砖引玉

楼主(2014-11-02):
1、  如何编译工程: Espressif IoT SDK 使用手册 v0.5.pdf

2、  如何下载程序:Espressif IoT SDK 使用手册 v0.5.pdf

3、  如何调试:Espressif IoT Demo使用手册 v0.1.pdf

4、  代码的大致结构:Espressif IoT SDK 编程手册 v0.6.pdf

linux 环境搭建: https://github.com/esp8266/esp8266-wiki/wiki/Toolchain
SDK 下载:http://bbs.espressif.com/viewtopic.php?f=5&t=3

网友:
楼主有使用这个WIFI芯片吗?性能稳定吗

网友:
那我就标记一下~这芯片和联发科一款最近挺火的~

网友:
真心不错啊,这个方案比ar9331 简单多了,

网友A:
记录一下,ESP8266 这个真便宜啊!

网友:
标记一下,不错!!

网友:
楼主用过的话,说说体会呗!

网友:
看了一下资料,感觉没有MTK的MT7681方便,这个不带配置工具,原本就是想用无线代替有线的,总不能为了配置AP的接入参数,就需要外扩一个UART什么的吧!!!

网友:
当时申请SDK还要签保密协议、单位盖章,现在挺好的。

网友:
新出的模块?这模块资料好少

网友:
嗯,模块很便宜,稳定性还不好说,先测试一段时间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录一下,ESP8266 这个真便宜啊!

多少钱一颗?

网友:
看样子这颗芯片应该小于10元。因为做好的模块才12元。

网友:
环境搭建出来编译还是报错,xtensa-lx106-elf-gcc: not found,xtensa-lx106-elf在中间编译出来怎么设置没有说呢

网友:
貌似我环境都不会搭建耶!

网友(2014-12-03):
貌似不错啊,就看稳定性如何了

网友:
楼主知道怎么让芯片进入睡眠模式吗?我现在在用这个芯片,但是手册里面没有说明如何进入睡眠模式,以及在睡眠模式下,接收到数据包是否可以唤醒,以及唤醒的时间。

网友:
这个正是现在需要的东西,再次谢谢楼主了。

网友:
找到一个开源的论坛,其中有针对基于ESP8266的Wifi模块和资料SDK,号称是目前最稳定和功能最完善的ESP8266 wifi模块
http://bbs.airm2m.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46

网友:
貌似很不错的样子 很便宜

网友(2015-01-13):
值得学习,淘宝上买了一个串口wifi模块不怎么好用,是AT指令配置问题?
我在msp430上发送的指令是这样的:
void Wifi_init(void)
{
    //PrintChar("AT+RST\r\n");
    //delay_ms(1000);
    //PrintChar("AT+RST\r\n");
    //delay_ms(1000);
    //PrintChar("AT+CWMODE=2\r\n");
    //delay_ms(100);
    //PrintChar("AT+RST\r\n");
    //delay_ms(5000);
    PrintChar("AT+CIPMUX=1\r\n");
    delay_ms(1000);
    PrintChar("AT+CIPSTART=1,\"TCP\",\"192.168.4.100\",5000\r\n");
    delay_ms(3000);
}

main()
{
      char wifi_send_buf[100];
     char at_buf[20];
     uint8 len;
     sprintf(wifi_send_buf, "id:%s radius:%.4f theta:%.4f azimuth:%.4f\r\n", "11111111", 103.2235, 105.3698, 88.5989);
     len = strlen(wifi_send_buf);

     sprintf(at_buf, "AT+CIPSEND=1,%d\r\n", len);
     PrintChar(at_buf);
     delay_ms(100);
     PrintChar(wifi_send_buf);
}

之前还能发一整子,当我将使能脚和3.3v接在一起时,步好好工作了,只能接收到部分
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求助

网友:
main里边时循环发的,我只截取了部分

网友(2015-05-17):
有自带IDE了,自行搜索安信可8266sdk

网友:
Espressif IoT SDK 编程手册

网友:
最近也小玩一下这个 ESP 8266,谢谢楼主所提供的参考资料。

网友(2015-08-24):
太不稳定,建议不要用

网友:
马克备用

网友:
楼主有esp8266的 api 库函数吗

网友(2016-01-11):
学习一下,有空再来详细看看

网友(2016-09-18):
就没有win下的sdk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