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开关电源原理图

楼主(2014-11-02):
最近在搞开关电源,分享一个12v的开关电源原理图及PCB。

网友A:
你也不怕被你们老板骂嘛,这走线,不炸机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也不怕被你们老板骂嘛,这走线,不炸机么?

哈哈 又看到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 又看到你了

哈哈,你的积分也掉了,现在比我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的积分也掉了,现在比我少~

哇  是哦 我也赶紧赶上来  你别积累那么快啊 等我

网友:
这是几A的电源呀,不会像leochan 说的炸机吧,不懂电源

网友:
这图画的,想看明白着实得下一番功夫……

网友:
楼主贴两个截图好过啦,还要下来看,原理图和PCB比我第二次画得好

网友:
搞开关电源的都是大牛,拜膜了

网友:
原理图和PCB, 很用的参考

网友:
LZ这个自己做成产品的么?还是在网上找的没有验证的?

网友:
好风骚的走线啊
大概看懂了,主电源是全桥,板上有个辅助电源,IS是L?副边的反馈(虽然副边根本没画出来),GDT是驱动变压器的原边,原理图画成这样也是醉了
估计楼主这个板子是做实验用,也就不打击了
记得上电时串灯泡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
看的不太懂,12V从哪出来。H桥逆变吗,电压从哪出来呀?

网友:
貌似很深奥的样子

网友(2015-12-15):
下来研究研究,谢谢楼主

网友:
12V100A的电流走线能流过吗?铜线加锡也不行吧。这mos管的散热够吗?这真是要炸机的节奏。

网友:
电源网网友吧,我看过你的帖子

网友:
大电流直接全部开锡窗

网友C(2016-07-14):
这种牛逼的LOGO怎么画的

网友(2016-09-16):
用什么软件可以看呢?

网友:
cad画好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牛逼的LOGO怎么画的

用AD的脚本文件 自己做的封装。我也做过自己公司的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