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函数中int 前为何不能出现引用的函数

楼主(2014-11-02):
main函数中int 前为何不能出现引用的函数

void main()
{

         LCDInit();
        int L=12357;
这样不通过
void main()
{

        int L=12357;
        LCDInit();
这样便可以编译通过,为何?

网友:
C99支持,以前的不支持,就这么规定的。

网友:
好像是因为标准C的变量只能先声明再引用,C#,VC++就没这种限制了,变量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定义(定义之前不能用),for中都可以定义局部变量,for执行完毕就释放局部变量,

网友:
这不是C语言基本格式嘛,所有变量声明要在函数开头

网友:
C99 之前的标准规定如此

若你要像如此通过编译,选择C99模式即可

网友:
因为在keil中默认对C99不支持,所以你可以在Target Options-----C/C++-----Misc Controls中添加--c99

网友:
已经习惯要用的变量在函数前面集中定义,可以提醒自己变量能省就省

网友:
加个大括号括起来也可以,生命周期在括号内

网友:
这个和是否在main函数中没有关系吧,变量定义不在函数的开头,这个受编译器和C标准的控制吧。

网友:
习惯了,先定义,后赋值,再引用

网友:
习惯问题,楼上的大神们给了解决方法长了知识

网友:
c99  mode,就是这么定义的

网友:
都定义在前面应该好阅读点。

网友:
以为是c++的,原来是c99

网友:
C98规定,变量定义必须在函数体的开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