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s19,txt等文件相互转换软件

楼主(2014-11-02):
试过很多转换软件,还是这个软件最好,甚至txt等文件都可以相互转换,
hex,s19,txt等文件相互转换软件,

网友:
感觉很多设置,很多按钮。

网友A:
010editor都能实现,而且功能更强大

网友:
用过的评价下!有操作系统限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0editor都能实现,而且功能更强大

010editor可以TXT转BIN文件吗?
如有好用的请传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010editor可以TXT转BIN文件吗?
如有好用的请传上来,

都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010editor可以TXT转BIN文件吗?
如有好用的请传上来,

这个是我一直在使用的

网友:
下了玩玩,试试效果。

网友(2015-04-13):
终于找到,谢谢!

网友:
非常实用的工具软件

网友:
确实是实用的工具软件,没源码的话可以用这个转格式

网友(2015-06-25):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一直在使用的

附件下载不下来..求其他地址 .
--------------------------------------------------------------------------
修改:[不需要了.已经下载下来了.对上传者表示感谢]

网友(2017-12-21):
这跟芯片有关,还得选芯片

网友:
jlink那个客户端软件不是都带这些功能么

网友(2018-01-24):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一直在使用的

怎么下载不了了

网友:
我试了,可以下载,如果还不能,请去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010Editor V8.01,安装后按下面修改即可:

010Editor.exe 32位文件中修改是:
FBD8EA   74->75
FBD907   84->85

010Editor.exe 64位文件中修改是:
AF5603   74->75
AF561E   84->85

网友:
这个坟挖的好,正需要这个软件

网友(2018-04-27):
j-flash是目前测试过最好用的

网友B(2018-12-06):
20#楼的软件怎么转换?操作方法搞点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楼的软件怎么转换?操作方法搞点视频》》》

很简单的,选择导出就可以了,有很多格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