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IAR 代码折叠在那里设置啊?

楼主(2014-11-02):
MSP430  IAR  代码折叠在那里设置啊?在设置里面翻了好久都没找到,百度也没找到.

网友A:
目前我用的IAR 5.6中已经有了,在代码在最左边有个+号   就可以折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用的IAR 5.6中已经有了,在代码在最左边有个+号   就可以折叠

我用的是5.3,没发现代码折叠选项。

网友:
可能低版本的还没有做这个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