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平衡车算法是否正确?如何解决平衡车振动问题?

楼主(2014-11-03):
我最近在自学平衡车技术,我买了台独轮平衡车,在此平台上调试自己的软件。参考了一些平衡小车的资料,结合自己理解设计的PID框架图和程序。经过一番调试,已经可以实现自平衡,但是存在的问题是振动和噪声,调了几天不能改善,现将我的方案拿出来,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角度环和电流环周期是一样的?

网友B:
振动和噪声  具体表现什么个情况, 是不是电机控制的不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度环和电流环周期是一样的?

现在所有环在同一个函数里,按您的经验内环应该更快些?那三个环的频率比例该是多少合适呢?
我现在刷新周期为200Hz,这个板没有晶振,最快能到300Hz,再快好像不行了。

网友A:
1.确定传感器电路没问题,要是传感器滞后严重后面怎么调也没用啊。
2.个人觉得闭环周期分开比较好,至少电流环要分开,不然△I还没收敛就又受Ii变化波动起来了,个人觉得速度环可以简单一点比如10Hz然后等分叠加到角度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定传感器电路没问题,要是传感器滞后严重后面怎么调也没用啊。
2.个人觉得闭环周期分开比较好,至少电 ...

硬体是买的成品,买回来是别人的软件在里面,性能虽有点山寨,但比我自己调出来的要好很多。
用的传感器是MPU6050,这个我想不由于我的软件导致滞后的理由,的确在读取数据后有一个滤波函数(移植MPU6050学习模块的代码),我可以改一下看是否有影响。
另外还有电流检测是有滤波的,我将滤波时间控制在刷新率以下的,但我还没有确认这个有多大关系,因为无刷电机电流也是脉动的,还有PWM的20K脉动也叠加在里面,滤波时间太少也不行吧。
还有一个是车轮速度计算,这是是脉动最大的,但现在主要还是静止调试,可以关闭这个车轮速度补偿的。

您说的内环快于外环这个建议很好,我接下来进行偿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动和噪声  具体表现什么个情况, 是不是电机控制的不流畅。

这个我单独做过车轮办轮驱动调试,可以稳定运行,是PID闭环导致的振荡。

网友C:
正弦波电机用方波驱动会有嗓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弦波电机用方波驱动会有嗓音的

不过我说的噪声不是这种,因为在简单加电驱动电机时是没有那个噪声。

楼主:
我听到的噪声是在电流环的增益调高到一定值后才出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体是买的成品,买回来是别人的软件在里面,性能虽有点山寨,但比我自己调出来的要好很多。
用的传感器 ...

MPU6050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论坛里的大牛基本上也都用的这个,可能主要还是要在算法、参数上下功夫。
调试过程中没有用上位机监测数据么,根据数据来分析才是王道。

网友:
请问你的MPU6050的角度是自己写的还是用的DMP?

网友:
把PID算法那部分的代码发出了,看看,
没代码怎么帮你分析问题

网友(2015-01-17):
楼主好人,和我联系:)

网友(2015-05-22):
楼主 请帮我看下这个帖子 谢谢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321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确定传感器电路没问题,要是传感器滞后严重后面怎么调也没用啊。
2.个人觉得闭环周期分开比较好,至少电 ...

请帮我看下这个帖子  谢谢你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3212-1-1.html

网友: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独轮车 正弦波驱动  但是现在的问题也是站起来会抖动  希望能给您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