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fxas21000震动会死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1-03):
最近有项目用到陀螺仪,代理推荐fxas21000,电路与ds相同,只是接口不用I2C,改用SPI,平时读参数好好的,没有问题,但刚发现问题了,震动剧烈点就会死机,读不出数据了,有没有哪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不会是芯片的BUG吧?

网友:
是单片机死机,还是fxas21000?fxas21000有bug的可能性较小。

网友:
陀螺仪的 抗震性,及对加速度信号产生的干扰的抑制性,是一项重要的指标;不差钱的话,直接上ADI的抗震陀螺仪吧

网友:
会不会振动 导致电源的相关问题引起了

楼主:
是陀螺仪死机,其他都器件都还工作,同一块板同总线上还挂有加速度仪,也正常

网友:
确认不是其他因素引起的,然后干掉这个陀螺仪。

楼主:
现在是准备换了,但还是抱有一丝希望,能够不换来解决这问题是最好了

网友:
陀螺仪不能颠簸,那还有毛用。

网友(2014-12-24):
读取的数值超过定义的位数了?

网友A:
LZ解决了没有,是不是SPI中断导致的?

楼主:
SPI没用中断,是模拟时序,不是硬件的SPI

读取的数值超过定义的位数了?

也不是这个,是读不出数了,不记得全是FF还是全是0了,总线上挂的另一个器件读取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解决了没有,是不是SPI中断导致的?

没找到原因,飞卡方面的人又说没试过这种情况,现在是换成其他的传感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I没用中断,是模拟时序,不是硬件的SPI

读取的数值超过定义的位数了?

模拟SPI的是不是,等待数据处理的问题,一直死等数据,造成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SPI的是不是,等待数据处理的问题,一直死等数据,造成死机。

我写的程序不会等数据处理的,它处理完我就读,没完就跳过的

而且同一条总线上的其他器件可以正常读取数据,就这个读出来的不记得是全FF还是全0了,好像没接这个器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