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DAC解码器出炉了,全套TI方案

楼主(2014-11-03):
前后磨磨唧唧快一个月了,DAC终于全部测试通过了
PCM1794+DIR9001+PCM2706,全套TI芯片,电阻电容都采用贴片封装,支持USB和同轴输入,自动切换。板子长宽约62mm*62mm(不含电源)。本帖不讨论贴片直插电阻电容的优缺点,纯属个人爱好,想做个mini点的玩玩 。另测试用了几块还剩下五六块空板,哪位坛友想玩玩私信我,免费送,不包邮哦。下边上图

正面

背面

电源比较陋,手工做板

还有个问题就是PCM1794输出IV变换部分的运放工作正常,但比较热,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能送一片吗?貌似这些芯片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送一片吗?貌似这些芯片都有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2048811529

网友:
没做过音频应用,支持。

网友B:
没外壳也就算了,好歹搞两螺丝孔吧

网友C:
示波器出来的波形很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出来的波形很好吗?

你是想用示波器看哪里的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想用示波器看哪里的波形?

看一看最后输出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外壳也就算了,好歹搞两螺丝孔吧

谢谢,搞着玩的,考虑不周全

网友E:
友情提示,在核能供电地区朋友谨慎购买

网友:
第一次听说直插&贴片,出来的音质会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友情提示,在核能供电地区朋友谨慎购买

这个友情提示从何说起??

网友:
楼上难道是吐槽(能听出水电和火电的发烧友)?

网友F:
不错,接口够用,就是需要外接电源,不能做到便携,楼主可以再做个锂电供电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看最后输出的波形

……看DAC的输出波形有何意义?况且能看出来应该是什么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接口够用,就是需要外接电源,不能做到便携,楼主可以再做个锂电供电模块:) ...

锂电池有点难度,毕竟要±15V

网友G:
记得上学的时候调式板子也经常要割线,后来设计板子的时候想到有可能要割线检查的地方我都加了零欧电阻

网友:
    楼上的这个主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记得上学的时候调式板子也经常要割线,后来设计板子的时候想到有可能要割线检查的地方我都加了零欧电阻 ...

不错,有时候发现还划错了,再接上还难

网友:
之前也申请过几片PCM2707,不过只玩了一片,看来要找个机会用起来了~

网友(2015-11-11):
楼主效果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