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确定一下这个buck电路

楼主(2014-11-03):
这个电路是电动车控制器上抄来的 原来是42V的控制器 ,想改成36V的 各位帮忙看下电感电容该如何改,要求输出电流在150mA左右

楼主:
人呢 人嫩

网友A:
只是输入电压变小了,那不用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输入电压变小了,那不用改啊

能不能帮忙讲解一下原理

网友B:
电路图应该 有些错误,不过是改R1,R2,R3,R12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帮忙讲解一下原理

你的图是对的么?画的真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是对的么?画的真乱

仿真过 应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应该 有些错误,不过是改R1,R2,R3,R12电阻

应该没错的吧 我仔细看过的,r1 r2 r3 好像是启动电阻一样的功能 我大概看了下 这个图实际输出1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过 应该是对的

你把仿真文件传上来我试试,感觉图有问题啊

网友:
给你一个链接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7%8B%AC%E5%88%9B
找这个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仿真文件传上来我试试,感觉图有问题啊

已传,请查收

网友A:
你改变反馈的那两个电阻R11,R12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变反馈的那两个电阻R11,R12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了。

我是想改变输入电压,不知道需不需要做相应的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改变输入电压,不知道需不需要做相应的调整

输入变小,应该不需要做什么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错的吧 我仔细看过的,r1 r2 r3 好像是启动电阻一样的功能 我大概看了下 这个图实际输出14V ...

R123是软启动用的,不是改输出电压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人呢 人嫩

建议楼主呼叫vv哥哥,他对这个电路的研究比一般人都要深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呼叫vv哥哥,他对这个电路的研究比一般人都要深入。

找不到  求 id

网友:
画的还是不够清晰,我这水平的就看不懂了

网友:
互补振荡器,很经典的门铃电路

网友:
非技术帖子的版主

网友D:
你应该把电路的用处说清楚,大家才能很好分析,因为毕竟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对电动车没研究过。

开始V1使Q2导通,Q1导通,48V经L1对C3充电,L1和C3同时储能,当C3电压过高时时,D4导通Q3导通,Q2Q1关断,起到稳压作用。 Q1关断时L1向外释放能量,上正下负,D2提供回路。

R1R2R3不知在此电路中是什么用的,R13可以理解为负载电阻,或许R1R2R3R13是在没加V1电路不工作时测V2用的吧(瞎说)。
 还有有种可能就是V1是由此电源提供的,图上没画,这样就可以理解为 R1R2R3R13是启动电路了。

R12R11分压,调节其比例可以调节输出电压。R12不能改太小会烧D4.
R9C1帮助Q2快速导通和截止。
R4限流C2稳定Q1集电极电压。

注意:没经过计算很随意的分析了一下,肯定有很多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把电路的用处说清楚,大家才能很好分析,因为毕竟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对电动车没研究过。

开始V1使Q2 ...

分析的很到位,v1确实是输出通过7805得到的5V r1 r2 r3为启动电阻 ,现我又传了一个图,其中开关为自回复的,io1为单片机引脚,想实现的功能为开关点一下后,单片机开始工作,io1置高,这个电源开始工作,当io1拉低后,电源停止工作,相当于自杀。不知我这个图有没有问题,请斧正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似乎可以在R1和IO1这间接一二极管隔离

等电源工作稳定的时间+单片机启动完成的时间,就是开关需保持按下的时间。这个要测试时间太长了似乎不太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析的很到位,v1确实是输出通过7805得到的5V r1 r2 r3为启动电阻 ,现我又传了一个图,其中开关为自回 ...

他是从后端建立的5V,这样系统太慢了,一般5V输出电容比较大,建立时间比较慢,你可以从48V处,用电阻分压实现5V。

对于你的方案我觉得要试验一下。因为当L1的能量释放完毕后,C3上的电压会过来,会不会再次导通下面的三极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是从后端建立的5V,这样系统太慢了,一般5V输出电容比较大,建立时间比较慢,你可以从48V处,用电阻分 ...

有一个下拉到地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是从后端建立的5V,这样系统太慢了,一般5V输出电容比较大,建立时间比较慢,你可以从48V处,用电阻分 ...

有启动电阻,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一幅图如果没有启动电阻 根本建立不了5V电压,直接是没有输出了

网友:
mark,坐等答案

网友E:
你这电路,没有控制芯片,没有软启动,一接通电感不会饱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电路,没有控制芯片,没有软启动,一接通电感不会饱和吗?

为什么会饱和

网友:
如果是PWM控制,可以软启动,C3在多次开关中慢慢充电,就不会饱和。可是如果一接通就开关管打开,一次充满电,需要较长时间,有可能使电感饱和。尤其在带负载时启动,需要更长时间充满电,更容易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