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绳电话的子母机不能同时接听?

楼主(2014-11-03):
现在家里电话线同时接几部座机,电话铃一响,都可以接,也可以同时同时接听。为什么无绳电话的子母机不能同时接听?要设置按什么子机号码还等子机应答,这真是蛋疼的功能,那时都急着让另外人赶紧接电话,谁还记得子机号还应答?
要是一个人先接起了母机,结果子机的死活接听不到。同样要是一个人先接起了子机,结果母机的死活接听不到。----无绳电话的专家都干什么的?

网友A:
这个是防止偷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防止偷听的

对自己家里的人防窃听,你说这无绳电话设计的人是不是有毛病?。。。。怎么说他才好呢?  一个电话线接几部有线座机没听说过要防窃听的。

网友:
防止偷听+1

网友:
专为国人设计

网友:
如果无绳电话都改成和你想象的一样,
等你的通话不想被其他人听到的时候,你可能又要吐槽了!

网友:
防窃听功能

网友:
1. 无绳电话你要选支持子母机互相通话的
2. 座机一样可以设置防盗打 使并接的电话实效

网友:
存在就是合理的

网友:
这个是可以设置的,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一般都有电话转移的功能,转过去就好了。

另外,同时接听的功能,我以前用过的一款无绳电话是这样设计的:如果电话通话是从子机A转移过来的,子机A还能听到转接以后的对话,直接接听就只有最先接的一方有权通话。

电子产品还得保留一定的使用逻辑,比如基于“防止偷听”的要求不开放多子机同时接听,比如单位用的小电话交换机是不会把一条外线的连接转到另一条外线的,虽然技术上做得到,但使用逻辑上有规则限制。

别抱怨,设计者不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