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几款gps+gprs模块

楼主(2014-11-03):
现在性价比好的模块有哪些?

网友A:
sim908可以,价格略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908可以,价格略高

这个模块资料也比较多 还有其他模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块资料也比较多 还有其他模块吗?

sim808好像也行,资料少点

网友:
GU600S,貌似还多了个G-SENSOR,DTU和OPEN AT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2014-12-06):
这种2合一的模块 做的公司比较少吧

网友:
市面上有一些GPS+GPRS二合一的模块也不算多,下面几位推荐的GU600S和sim908都是,可以找资料对比一下,再选择测试不迟

网友B(2015-09-11):
都说废话,目前 GPRS 最具性价比的都不是这些。

网友(2015-10-20):
引用 网友B:
都说废话,目前 GPRS 最具性价比的都不是这些。

你这句话    说了等于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