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烧坏很多,求助。

楼主(2014-11-03):
各位帮忙看看485芯片为什么会经常挂掉:

楼主:
热插拔对芯片有影响吗

网友:
D10单向的?

网友:
需要看你的网络组网情况,每个点如果都有15K的上下拉,而且点数很多的话,是会有问题的。另外,再检查一下你的通讯收发控制端,会不会在上电的瞬间处于发送状态?

网友:
奇葩的D10啊

网友:
什么环境 ?  怎么坏的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6&highlight=485

楼主:
请教下D10问题在哪?谢谢

网友:
干掉D10?
或用双向/

网友:
既然用的是CA,双向的,但原理图符号画的都是单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D10问题在哪?谢谢

你用的是SMBJ6.5A还是SBMJ6.5CA

网友:
TVS也要分极性?

网友:
D10应该是电阻的吧?

网友:
D10看型号是双向的,坐等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SMBJ6.5A还是SBMJ6.5CA

CA呀、。、、带CA

网友:
看你的输出接口,原理图基本没有问题

网友B:
加隔离。隔离电源+隔离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隔离。隔离电源+隔离光耦。

隔离光耦只是保护MCU这段。、现在怀的是MAX485芯片,也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假货

网友C:
有雷击?加防雷

网友:
肯定买了假货了

楼主:
没雷击,实验室老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隔离光耦只是保护MCU这段。、现在怀的是MAX485芯片,也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假货 ...

既然没有加隔离,那么请把  A,B 线那边的GND与485芯片的GND 连在一起,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没有加隔离,那么请把  A,B 线那边的GND与485芯片的GND 连在一起,再试。   ...

是连载一起的

网友:
那有可能是买到劣质芯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插拔对芯片有影响吗

当然有影响了

网友:
总线的电位不一样 没有隔离的话就会烧掉芯片,比如主机的电位比从机高100V,两者公用大地,很有可能烧掉,还有可能电人。这就是隔离的作用。将从站的地电位独立开。这是一种可能

网友:
假货的可能性很大。MAX的片子还是很结实的。

网友:
TVS没有坏?那假货的可能性很大了

网友:
d10去掉试试,觉得d10用法有问题

网友:
原理图画成示意图,让看图的人猜去吧

网友:
看看各个板子的共模电压

网友:
D10改成双向的试试

网友:
r19  r20的阻值加大看看,比如阻值改成40欧姆看看,在不影响通讯的情况下尽量加大看看。

网友:
d10不能这么用吧

网友:
D10拿掉,原理图基本就是这样的了,R19 R20 我们用10R的 基本也灭烧,除了D10基本没发现什么不妥

网友:
多半是共地惹的祸

网友:
应该是共地的问题,估计出现了高的工模电压了
D10型号是双向的,没有问题

网友:
只看这原理图没问题,在应用中,总线上多少个485,如果多的话可能是100Ohm匹配电阻导致的。还有地要注意!

网友:
都说是共模电压惹得祸,想问一下怎么测试 主从之间的共模电压?

网友:
多个485一起使用的话,只有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使用匹配电阻的,每一块板子都加匹配电阻就会烧,以前遇到过

网友:
原理上没啥问题,SMBJ6.5CA 10V以下的TVS漏电流比较大,但不至于导致485芯片损坏!

网友:
我也遇到和楼主同样的问题,我的区别在于用的保护管是SM712,20欧的电阻焊接的是0欧的,因为系统上面就一个主站(昆仑通态的人机界面)和一个从站(我做的电路板),所以20R的电阻就换成了0R的了,在使用过程中从中出现SM712烧毁,MAX485损坏的情况,但是人机界面的485都正常,看了一下昆仑通态的人机界面里面20欧处的电阻是大约8欧的电阻(具体值记不清了),上下拉电阻是750欧的,本来现在我也想把中间的0欧换成10欧的进行测试,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突然看见楼主的帖子我觉得即使加了10欧电阻作用也不大,因为楼主的20欧的损坏了,估计不是这原因了

网友:
15K换100K,另外经常坏得话.估计你买到假货了

网友:
1 AB中间可以适当加个电阻,如10K左右,另外,这个保险丝还是换成PTC热敏电阻吧,对于短路效果较好,而且还省掉了前面20欧姆的电阻~

网友:
先排除 485 芯片是否为假货的问题,然后再找其他问题!

网友:
能确定芯片是正货吗,还有型号不同的芯片,电磁兼容也是不一样哦。确保芯片没问题,在阿莫这买用看看,要不然瞎折腾。

网友:
烧片子的原因是通讯设备两边的地电位差引起的,只需加根地线,使通讯的设备之间共地,消除电位差即可。

网友:
帮我发现了一个长久未发现的错误!!! R2,R3接的+5V,GND不一样啊!!!我的接法是不是反了?可是用了和长时间了,还很稳定啊!!!
倒抽一口冷气...

好像是 错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3600558-1-1.html

等 大侠 解惑。

。。。。。。。。。。。。。。。。。。。。。。。

网友:
你采购的485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找几块坏的板子 说明下具体坏了哪几个元器件 这样才能找出问题

网友:
1)楼主的电路图中TVS二极管SMBJ6.5CA的电路符号却是单向的。
2)如果是双向TVS管做末级保护,实际测试共模差模2KV(10/700uS)可以完全通过,前提是正规渠道TVS二极管。
3)SM712的TVS二极管主要是防静电的,不具备浪涌防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离光耦只是保护MCU这段。、现在怀的是MAX485芯片,也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假货 ...

使用环境?如果是户外趁早死了这心。不隔离除非你是超级高手。谁告诉你隔离只是保护了CPU,难道除了保护CPU,隔不隔离难道485端的电气性能是完全等效的。我以前没隔离485烧了不知道多少,有的芯片座都烧化了,但是还真没烧过CPU。如果从这点考虑真不需要加隔离。但是显然不只是保护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雷击?加防雷

隔离比防雷击重要,我的经验

网友:
有单向和双向,区分是型号上面的A 和CA

网友:
AB的TVS有问题的 单向的可以背靠背设计

网友:
max485的假货太多了。换成TI的带防雷保护的485芯片试一试。

网友:
建议靠近芯片端加ESD保护器件,这样就算买到假货MAX485也没那么容易坏。TVS对静电的的释放不够快,如果买到没内置ESD保护的假货,芯片估计会在TVS响应前就击穿了。

网友:
老化就坏,估计是假货。实际现场用会坏,估计是没隔离。

楼主:
哎。。多谢各位的帮忙分析。。原因还没找到。。。就像大家分析的一样,这原因真的好多。。哎,先只能坏一片换一片了

网友:
电阻功率要大

网友:
估计是假货吧。

网友D:
我觉的没必要加D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的没必要加D10。

嗯。实际没有

网友:
这芯片假货太多

网友:
SM712 到底能不能用在 485 保护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多谢各位的帮忙分析。。原因还没找到。。。就像大家分析的一样,这原因真的好多。。哎,先只能坏一片 ...

和我3-4年前一样

网友:
用隔离模块吧电源地隔离,加光耦。试试

网友:
主芯片是什么?是不是IO模式的原因?

网友E:
在哪里买的啊,看看买货渠道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哪里买的啊,看看买货渠道是不是有问题

XX创商城

网友:
建议还是先隔离。不共地,共模电压很麻烦。

网友:
买到假货了吧!!

网友F:
D10的缘故,换成SMB12CAT3,一直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D10的缘故,换成SMB12CAT3,一直在用。

用了六七年的电路,看看区别吧

网友:
那两个保险丝起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