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不明原因故障,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4-11-03):
        最近板子上的一个开关电源电路没有输出了,检测个其他器件,没什么问题,最后把变压器换了,一切恢复正常,在换回原来拆下的变压器,又是没有输出。测了测故障变压器的各个引脚连通情况,跟正常变压器的一样。
        这个变压器可能回是什么问题呢?本人不懂开关电源,请大家给看看,谢谢~

网友A:
阻值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值有没有变化?

测了下,好像没什么变化

网友:
不打电压测下漏感就用...

网友:
沒有圖,沒有答案

网友:
层间或匝间短路了,有时是虚短,低压直流时没事(表测时),工作有高压到一定层度时就打火了

网友:
多大功率的变压器?

网友:
匝间短路。万用表量不出的。

网友:
用电桥测一下感量,应该是温度太高漆包线绝缘漆失效了。

网友:
反正都坏了,把它china.

网友:
10楼解释的比较好,其实万用表是低压测不出由于绝缘漆失效的匝间短路的。当你施加高压时,现象就会暴露出来。

网友:
内部短路应该是问题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