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5的ad受射频干扰(已解决)

楼主(2014-11-03):
KL25的ad受射频干扰后ad值变为0,看勘误手册
“ADC: In 16-bit differential mode, ADC may result in a conversion error when positive input is near upper
rail reference voltage”
我的确使用的是16位差分模式,看到这条消息我将ad配制成单端,以及其它12位,8位等,但是受射频干扰后ad值依然会变为0,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空间辐射干扰?还是板子AD走线附近有射频走线?前者考虑加屏蔽盒,后者的话,要考虑PCB布板问题。

楼主:
是空间辐射,实验环境:将板上的原电路连线割断,ad的电源、参考源连到3.3v(系统电源),将ad的地连到gnd(系统地),ad输入口连到由两个10K电阻分压得到1.65v.

网友:
也许是外太空的辐射。。。。

网友:
电源有没有加0.1uF电容?AD输入有没有加RC?

楼主:
十分感谢飞思卡尔现场技术应用工程师--纪成同淆,adc受到干扰的元凶终于找到了是时钟,不能采用总线时钟或总线分频时钟源,必须采用异步时钟(ADACK).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飞思卡尔现场技术应用工程师--纪成同淆,adc受到干扰的元凶终于找到了是时钟,不能采用总线时钟或 ...

很宝贵的正解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飞思卡尔现场技术应用工程师--纪成同淆,adc受到干扰的元凶终于找到了是时钟,不能采用总线时钟或 ...

“adc受到干扰的元凶终于找到了是时钟,不能采用总线时钟或总线分频时钟源,必须采用异步时钟(ADACK).”

是指的ADC模块的时钟源么?

楼主:
是的,一般应用时没有影响,根本发现不了,进行射频电磁场抗扰度试验时才暴露出来。

网友:
这个还真不容易发现呢

网友:
也要用到AD,产品中的细节太多了,标记一下

网友B:
考虑PCB布板问题,有必要的话家屏蔽盒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飞思卡尔现场技术应用工程师--纪成同淆,adc受到干扰的元凶终于找到了是时钟,不能采用总线时钟或 ...

标记  避免以后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PCB布板问题,有必要的话家屏蔽盒

低频干扰不会那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PCB布板问题,有必要的话家屏蔽盒

话说屏蔽盒怎么弄?定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一般应用时没有影响,根本发现不了,进行射频电磁场抗扰度试验时才暴露出来。 ...

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C:
受干扰也不会全是0吧,应该有点数才对的。

网友:
跨时钟域了?同步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受干扰也不会全是0吧,应该有点数才对的。

为0的那片kl25是ad部分损坏造成的,换新的mcu后ad受干扰时的现象是ad 值变成一个随机的固定数,比如 2345,1999,-678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0的那片kl25是ad部分损坏造成的,换新的mcu后ad受干扰时的现象是ad 值变成一个随机的固定数,比如 2345 ...

原来是这样,还有个问题,关于AD后的值肯定会有一定的飘值,这个飘值,除了加权平均还有什么其他好的算法么?

网友:
软件的滤波算法坛子里有,都试试,迭效果最好的,kl25有硬件平均功能,我使用32次硬件平均,很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飞思卡尔现场技术应用工程师--纪成同淆,adc受到干扰的元凶终于找到了是时钟,不能采用总线时钟或 ...

呵呵,不客气,您也不容易啊。
不过,我觉着可能干扰从晶振的管脚串进去的,所以如果使用内部晶振不知道会不会还有问题。另外,如果觉着使用异步时钟采样慢的话,可以尝试把硬件平均次数减少从而提高采样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飞思卡尔现场技术应用工程师--纪成同淆,adc受到干扰的元凶终于找到了是时钟,不能采用总线时钟或 ...

不能采用总线时钟 MARK。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不客气,您也不容易啊。
不过,我觉着可能干扰从晶振的管脚串进去的,所以如果使用内部晶振不知道 ...

明天试试内部振荡器的工作方式,看看问题是不是你怀疑的。(其实我一直不愿意接受内部振荡器的温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天试试内部振荡器的工作方式,看看问题是不是你怀疑的。(其实我一直不愿意接受内部振荡器的温漂){:lo ...

哈哈,好的。

网友:
内部振荡器最高跑4M,系统处理不过来,所以改了一会就放弃了,还得忙另一个活。

网友:
时钟也有这种效果,想不到啊

网友:
干扰会这么强烈吗?不可思议的严重啊,你的参考电压源稳定不?

网友:
记下了,ADC采用自己的时钟源

网友:
mark, 这种时钟细节还真不容易注意到,射频暗室的环境好贵查这种问题的机会少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一般应用时没有影响,根本发现不了,进行射频电磁场抗扰度试验时才暴露出来。 ...

那KL25手册里有提到么最好使用射频时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一般应用时没有影响,根本发现不了,进行射频电磁场抗扰度试验时才暴露出来。 ...

那KL25手册里有提到么最好使用异步时钟?
那在一般应用,比如射频干扰不多的话是不是可以用总线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间辐射干扰?还是板子AD走线附近有射频走线?前者考虑加屏蔽盒,后者的话,要考虑PCB布板问题。 ...

赞一个,分析条理清晰;

网友:
必须采用异步时钟(ADACK).”

记下了.

感觉KL坑不少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