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压采样,单极性输入,请教瞬时值如何取?

楼主(2014-11-03):
经变压器(所谓电压互感器)后的交流电压没有直流参考电位,这样的电路如何工作?

就算U1B作为电压跟随器,得到Ub做为参考点,那么U1D的“工频方波信号”又怎么得来?

仔细的看了看,原图的Uout看不清,将原图的两个电位换成Uout电路原理就通了。

电影、音乐、网帖都设版权了,搜索功能会不会在哪天戛然而止?

原帖地址:http://www.eeworld.com/mndz/2012/1029/article_17209.html

一直疑惑,交流采样信号经抬高电位转换成单极性后瞬时值怎么读取?
如图所示,交流电压被抬高2.5V,瞬时值Ut取值是取波形S的值?还是取以2.5V为基准的上下两个半波的值?
如果是前一种,只需将AD读取的瞬时值Ut减去Umin就是交流波形的瞬时幅值,
如果是后一种,则大于2.5V的半波要AD读取值减去直流电平2.5V小于2.5V的半波要2.5V减去AD读取值才是交流波形的瞬时幅值。
一直很疑惑,求大神赐教。

网友A:
Ub就是参考基准点位,不变的;

U1D这种应用就是一个比较器(开环增益大),Uout比Ub高就输出低电平,低就输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就是参考基准点位,不变的;

U1D这种应用就是一个比较器(开环增益大),Uout比Ub高就输出低电平,低就输 ...

仔细的看了看,原图的Uout看不清,将原图的两个电位换成Uout电路原理就通了。Uout和Ua、Ub都是我标上去的。但跟随器有必要用100K吗?如果运放的负输入端有50uA电流,那么100K电阻上将产生5V压降,就算1uA电流也会产生0.1V压降。

楼主:
自己顶,求教如何得到交流波形的瞬时幅值。

网友B:
交流信号加上直流偏置只是为了在AD前得到单极性信号,交流波形的瞬时幅值当然要以直流电平的幅值为零点来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信号加上直流偏置只是为了在AD前得到单极性信号,交流波形的瞬时幅值当然要以直流电平的幅值为零点来取. ...

感谢回复。
也就是说AD读取交流波形幅值后要做绝对值处理,看了好多帖子都没做这方面的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也就是说AD读取交流波形幅值后要做绝对值处理,看了好多帖子都没做这方面的说明。 ...

人为加的直流偏置需要减去。

幅值肯定是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