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仿真watchdog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11-03):
请教一下各位使用IAR编译器能不能使用它的simulator功能仿真watchdog呢?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使用的是飞思卡尔的什么产品?
如果是要仿真,建议还是使用硬件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使用的是飞思卡尔的什么产品?
如果是要仿真,建议还是使用硬件debug。 ...

谢谢回复,我使用的是Kv40的片子,想试一下watchdog的驱动,但是发现无论是设置外部时钟信号还是LPO的1KHz的时钟都没有相应,所以想知道一下iar是不是能够在simulator模式下支持watchdog的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使用的是Kv40的片子,想试一下watchdog的驱动,但是发现无论是设置外部时钟信号还是LPO的1KH ...

楼主,你KV40都拿到了吗?
现在官网连用户手册还没出来呢,你都有了吗?
应该是配置问题,但是我现在手头没有手册。

楼主:
解决了,是IAR不支持simulator模式下的watchdog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KV40都拿到了吗?
现在官网连用户手册还没出来呢,你都有了吗?
应该是配置问题,但是我现在手头 ...

嘿嘿,有了,公司好像是通过意大利那边弄过来的,实践证明,是IAR的问题,带上板子跑没有问题,watchdog能正常工作。。谢谢版主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有了,公司好像是通过意大利那边弄过来的,实践证明,是IAR的问题,带上板子跑没有问题,watchdog ...

不错,你们赶在潮流的前面。
下次你也可以使用KDS,直接用PE生成个代码跑跑。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啊,在问题标题的结尾加上(已解决)。

网友:
当然不行,这种硬件的东西,如何能用软件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