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电路需要什么样的水平才能够搭的出来?

楼主(2014-11-03):
电路是在这个帖子里下载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2458-1-1.html
看了一下,不得不感慨一下,这样的电路需要什么样的水平能够画出来?这样有公司的专业培训还是之前不断的积累?还是一点一点调试出来的?(下面的图是1,2是电压环的环路。这线性电源电容也太多了吧,而且不同的型号有些容值也不一样。很难分析出是怎么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行如隔山,这种源环路计算对于搞单片机的有点难度,那些专业搞电源的看看电路电结构,就直接把环路频域模 ...

这个帖子里面的峰值电流buck还算简单,起码人人都用,文章较多。普遍的I,II,III型补偿即可。但是楼主位的图完全没有见过或者任何依据推理。

图中的1,2还只是一部分,往左走还有不少补偿电容。很难想象每个电容都为补偿什么加上去的。比如2那个差分,额外有加了很多器件.那个1参考电压的放大,也额外加了很多器件。。

网友:
经验吧!多数电路都是有可借鉴之处的

网友:
表示很佩服这样的模电大神

网友:
其实这也是分块的,对基础电路必须了如指掌。

网友:
确实要相当深厚的经验!

网友:
这种在我眼中就是大神级别的

网友:
电容可以避免振荡

网友:
绝对的大神啊,多多学习一下

网友:
这真的是大神级的任务了。我以前看了一些春风电源,那里面的模电知识看着就有点费劲

网友:
这电路,安捷伦内部也要修改很多个版次吧, 大师也不一定一版定成败。 另外,原理图没有表明的信息量也是巨大的。 那只4脚的电阻都已经把我怔住了。

网友:
感觉应该先分块看

网友:
不内涵 博士 博士后的水平

网友:
调试、积累、经验。
参考以前的。

以前的有些设计,
现在重新设计,用单片机代替部分功能。
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不管程序还是硬件,有些看起来好复杂,如果是一个人做出来,觉得那人好厉害啊。
不过我也知道,一些是在老的版本上不断修改得来,有的是花很多时间不断的添加东西形成的。

网友A:
隔行如隔山,这种源环路计算对于搞单片机的有点难度,那些专业搞电源的看看电路电结构,就直接把环路频域模型公式给列出来,有了模型后,参数优化什么的就有了方向

LZ的电路,模电和高数基础扎实的本科以上毕业电工,工作三年应该可以达到照虎画猫的水平的,山寨一台很容易,难的是按照安捷伦的价格卖出去,甚至是按一般价格卖出去都难

看看牛歪歪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3982252-1-1.html

网友:
开关电源基本上都成型了,就跟模块一样。呵呵

网友:
常用的模拟信号检测、调理、反馈控制电路的拓扑结构基本是固定的、相似的,主要看你接触的多不多。
对于专门从事小信号前端处理的模拟工程师来说,上面都是基本电路。
稍微有点技术含量的就是分立元件参数的确定;
更高技术含量的是为产品创造出一个专门的电路;

模电嘛,能力是靠多看、多练、多测试、多搞定bug、多领悟实践中的理论点出来的。

网友:
框架一样,只是细节上的计算

网友:
经验很重要

网友:
环路部分一直不知道怎么并电容电阻啊,图中看起来好复杂好利害的样子。

网友:
估计要在电源行业混上几年才行

网友:
不管程序还是硬件,有些看起来好复杂,如果是一个人做出来,觉得那人好厉害啊

网友:
应该是经验积累加查资料吧,要凭空设计出来真心难

网友:
很高的水平。。。。。。。 。。。

网友:
其实有这样经验和水平的人大有人在,但能不能把自己能力转化为生产力,在当前时代是个问题。我是感觉到无论再高水平的硬件工程师都越来越不值钱。

网友:
修炼到这个水平不容易,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网友:
确实看不明白,高手解答下

网友:
是大師級才有可能

网友:
这都是多年经验的积累啊!

网友:
模电高手啊. 拜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