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在4412上使用过仿真器?

楼主(2014-11-03):
开发板上是有JTAG接口,一直没有用,今天老大突然问了一句,这个口怎么用,有用过的同学吗?是itop4412的板子

网友:
接上 T32, 跑一个初始化脚本就可以连接上了。

楼主:
就是trace32吧,不过也不需要了,感觉4412不需要仿真器,因为可以直接从SD卡启动,不需要仿真器来烧写UBOOT

网友:
用仿真器不一定只是简单烧个uboot。
仿真器最主要的功能是调试。虽然printk很有效,但是某些时候仿真器必不可少。

网友:
跑linux或android系统的话确实也用不着

网友:
没有试过。

楼主(2015-01-14):
发现个好文章,可以使用JLINK来调试4412了,顶一个:

http://www.cnblogs.com/humaoxiao/p/4166230.html

网友:
trace32是上上选

网友:
没用过,跑什么系统?

网友:
烧写裸机程序或者是烧写bootloader,用JLINK可以进行下载。
trace32是蛮好的,但是价格实在是偏高。

楼主(2015-02-13):
不是偏高,是太高啦

网友(2015-03-15):
你可以先给你的板子的NAND FLASH烧一个u-boot,然后板子商店后就把u-boot拷贝到SDRAM中运行,你再用JLINK下载写好的裸机代码到SDRAM相应地址运行,可以在线调试。
我学习的时候,老师给了我一个4412的板子,里面已经烧好了u-boot,然后让我们使用eclipse开发裸机程序,搭配JLINK gdbserver将程序下载到SDRAM中,就能跑起来了,可以在eclipse在设置断点,查看变量,寄存器的值。

楼主:
楼上很强啊,要是能写个博客就好啦

网友(2015-06-23):
先烧uboot,上电后等uboot工作,在超级终端按任意键停止装载Linux,然后就可以轻松在iar或者mdk里面用jlink下载代码调试。此方法适应于arm平台的绝大部分开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