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屏的430G2553驱动程序

楼主(2014-11-03):
       上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OLED的430驱动程序,只好找51的例程,然后转换成430,发现其实OLED的驱动程序与12864的基本相同,不同的只是初始化程序的输入指令不同,还有这款OLED没有中文字库,只能自己用取模软件获取然后定义一个数组,但记得定义数组的时候写上const,否则会因为内存不足无法正常编译

网友:
这个要顶,学习一下

网友:
可以,我们正在用I2C 的驱动   0.49 0.66 1.3 都有用 1.3的还没到,到时调一下,这个不要求什么速度。

网友:
学习下。我刚好手中有个屏和板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款,不过比较贵,要5块钱

网友(2015-04-14):
谢谢楼主的资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