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手动贴片(半自动)

楼主(2014-11-03):
     最近有些很杂乱的小单子在做。所以购买了一台贴片机(最便宜的那种)、一台小型的回流焊和印台。电路板、钢网全部是嘉立创做的。
     分享一下!(用手机照的图片不清晰,见谅)
      首先上锡,我买的是日本千住锡膏。刮锡时,首先用刮刀与钢网成30度角把锡膏布满电路板有贴片的区域,然后用刮刀与钢网成90度角把钢网上的锡膏全部收集起来,这样就上好了锡
上完锡后就贴片,因为我还没有用到很高端的芯片,所以买了一台最简单的贴片机,贴片效果还可以,速度很快。(芯片和大一点元器件放在盘里贴好些,但是经常忘记放芯片)尽管贴的有点偏,但是没关系在焊接时会自动修正的。  (贴片机)
这个贴片机还有激光对准微调,这个功能蛮好的。
      贴好后使用小型回流焊焊接,回流焊是淘宝买的,焊接的效果还可以,但是那个上面的操作太麻烦,按键很难按。建议大家不要买,(映显的)。
     焊接效果还是蛮好的。
     最后,我觉得,如果电路板上没有超过100个脚的芯片的话买个小型的贴片机还是不错的选择,比人工贴的速度快很多(一个电路板上有91个元器件,用100秒钟贴完的),而且不会出错。
    如果是小型的工作室或者小批量生产,这些机器完全可以信任的。

网友:
楼主有钱人啊,帖片机多少钱呀?

网友:
同问,贴片机多少钱?

网友:
这样的贴片机很多人反映不好用,你这个机多少钱买的?怎么调教的呢?

网友:
不错,不过我都是给别人加工

网友A:
那个二极管那么歪。。。

网友:
这个贴片机是不是1-2万的?

网友:
不太习惯

网友:
楼主发个操作视频让大家学习下?

网友:
最近也在寻找小型贴片机,不知道杭州登科的TM245怎么样?

楼主:
这个贴片机19800元

网友:
lz的贴片机吸嘴已经是改良的了。
刚开始的新鲜劲还没过,后面才会慢慢发现,国产机就是国产鸡。
照mark点,贴装大封装元件。lz的这种机器夹边生产,原点随时要纠正。不带视觉纠偏,很容易贴歪了。
一块板200多元器件,用的生不如死,尤其是订单压上来的时候。你还得准备个汽车,跑长途去修机器。
以上是我用了一年不到的心得。小问题也有,那个拨针,真的很有风险,我亲手换过的都有3,5根。
lz的这机器完全是仿的杭州登新阿跳的机器,做点样品玩玩还可以。真的用来生产,你要有足够粗的神经。

网友B:
呵呵上面的哥们,很有意思。

网友C:
现在流行的国产机是博瑞精电的机器,用的雅马哈飞达,比登新的这种桌面机又要好很多,可以生产,但还是操心。操作系统比登新的烂10倍以上,编程文件还不给用户任意修改。
国产机的路还很长,起码3,5年内还是不值得购买。
真的有量,需要加工的同志们,外发或者上好点的机器。这种半吊子的事情最好少做。我上一台博瑞精电的贴片机还放一边等待出售。进进出出,损失的都是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上面的哥们,很有意思。

有啥意思啊,真正用过机器发的牢骚。开车300公里送修,1年出手损失1W+,你算算加工费1年都不要1W,还白搭人工,电费。

网友:
料盘剥皮是自动的吗?

网友:
国产的不靠谱。买个二手的国外的,或者直接发给别人做,还好些。

网友:
期待楼主用几个月后再发表一下感想

网友:
有钱人,看热闹

网友:
这个机器卷料带是靠的塑料的摩擦阻力,使用过程当中要不断的旋转螺丝来增加阻力(时间长了,几个月就不会发现,这个卷料皮的就会失效)。博瑞的重锤拉料皮应该是老早之前的机器了,现在他们都用飞达。今年博瑞精电算是不错,但是操作系统就是幼儿园的水平。

楼主:
使用一个月了,再来告诉各位值不值得购买吧。

网友:
呵呵呵。。。。这个东西只能做样本,批量还是外发吧!
折腾这个事,太好时间了

网友: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网友:
一般一片PCB焊接需要多少钱?外包的话

网友:
别跟正规的贴片机比。价格不同。

网友:
有量的话根本不需要自己加工的,现在很多大厂都已外包PCB焊接加工。
自己做真的不如专业厂做的好,有脾气的还可以将加工厂、供应商作为出气桶爽一下。

网友:
去看过机器. 用它干活, 最好你有很好的动手功底,可以自己写代码(能自制工具优化流程).   机器便宜肯定是有妥协的.比如:精度,速度.操作便利性稳定可靠.   夏利车和宝马车不能放在一起比较.

网友:
关键是机器 的长期稳定性, 经常出问题的话, 就耽误事了

网友:
是啊,也许现在改进的比较好了,总之我5年前的国产机,真的很操蛋

生不如死啊

还是弄个进口的二手机器,比较靠谱,也不贵,努力一下,应该不难吧,只是要找个靠谱的经销商了。

网友D:
很好奇的是它怎么进料,自动?手工?

网友:
请问大家,进口的桌面贴片机什么牌子靠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奇的是它怎么进料,自动?手工?

吸嘴伸进空的元件槽内,硬拖。。。。。

网友C:
有一根电磁铁控制的拨针,在贴头后面,直接打到料带的4mm间距孔内,然后拉动料带。
就是这个拨针,不出问题简直不可能。因为是开环的,他自己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打到孔内。一些led,三极管,二极管的带子是塑料的,而且较薄,直接拉脱掉。我一年换了5根以上吧。反正不省钱不省心,但是算算好像也没有省钱啊。

网友:
总算明白怎么回事了,原理可行、也简单,问题出在开环和带料变形或断裂上,其实都可以很好处理,但厂家做的不好,能力和成本问题

网友:
再有就是带料在工作时的位置固定能力问题,总之能推算或看到的问题一堆,但并非不好处理,有机会入一台用自己的系统改良一下

网友:
再问一下,吸嘴下行用的是气缸还是Z轴行程大概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二极管那么歪。。。

二极管歪不一定是贴片机,放歪的。楼主的焊盘比较大,回流焊时器件会移位很正常

网友:
作坊级设备啊

网友:
贴片机 多少钱 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根电磁铁控制的拨针,在贴头后面,直接打到料带的4mm间距孔内,然后拉动料带。
就是这个拨针,不出问题 ...

都是经验之谈呀,有同感,所以想买机器的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

网友:
贴片机好像很不省心,

网友E:
没有100脚芯片的板子越来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100脚芯片的板子越来越少了。

看你做什么产品咯
我还没有用到100个脚的IC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打消了我的想买的念头

楼主:
我使用三个月再来告诉大家到底值不值的买吧。
现在觉得如果PCB板在100片以下的话,还可以考虑。

网友C:
yanyanyan168
便宜卖机啦,视觉对中,32料位双头贴片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6aqn09f864e
正常淘汰贴片机,无暗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yanyanyan168
便宜卖机啦,视觉对中,32料位双头贴片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55 ...

不会吧这么便宜。

网友:
这个小家伙行吗,有谁用过。

网友:
效果看起来还可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吧这么便宜。

你看错价格了 我买的是这款机器
价格2.5-3W之间。现在新机器4W左右。

网友:
就那二极管歪的那个样子,你确认100脚能行。。。?

网友:
有利益相伴就不算贵了,投资

网友:
很关注这种,小型的贴片机,价格便宜的话,还真想买一台

网友:
用过的请教下:qfp 100~200 pin的芯片,0.5脚距,这种机器能不能搞定?

网友:
恭喜楼主,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yanyanyan168
便宜卖机啦,视觉对中,32料位双头贴片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55 ...

哈哈,桌面机本来就只是玩具,不追求速度可以搞定0603,少量一次几十片基本都能吃下
多了还是KE2050上吧······
基本上5000个点以上桌面机就吃力了······
桌面机最大好处就是编程换料方便,还有就是不像2050那样费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yanyanyan168
便宜卖机啦,视觉对中,32料位双头贴片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55 ...

机器最低多少钱呀?价格好的话有意。
现在用的拉料带所谓视觉的,做小批量真是死不如死。

网友:
价格好说,不带飞达。可以上门试机,机器无故障,已经换了雅马哈的机器,实在用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流行的国产机是博瑞精电的机器,用的雅马哈飞达,比登新的这种桌面机又要好很多,可以生产,但还是操心 ...

谢谢告诫,买的时候可以避过这些问题了~

网友:
贴阻容还凑合吧,集成电路SO片-8 sop-14 SOP-16也能贴,不过都是贴完了要仔细看一遍,歪的要人工校准,样板之类的,量不大可以考虑,量大,还是上专业机吧,国产的就这样了。
QFP的多脚,密脚的就算了,干不了这个。

网友:
其实现在外发做价格很便宜的。

楼主:
你真的是奇葩,这也能看出软文。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真的是奇葩,这也能看出软文。

怒了?整个没有一个亮点,还不断的推荐半自动贴片机,网友不会上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yanyanyan168
便宜卖机啦,视觉对中,32料位双头贴片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55 ...

公司电脑看不了,回去看看,以后有机会回入手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错价格了 我买的是这款机器
价格2.5-3W之间。现在新机器4W左右。

你好,请问有较好的贴片机推荐吗?

网友:
看你的预算范围,10W+可以买进口二手机
3W-,可以买我们的二手机(升级下来的,无硬伤)。
要是只想出1-2W的话,只能买lz的这种,自己折腾吧。

网友:
还是很不错的,很适合小单子

网友:
12#说得对
关注长期稳定性

除非这玩意很便宜,坏了就坏了——看起来也不能很便宜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yanyanyan168
便宜卖机啦,视觉对中,32料位双头贴片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55 ...

我做视觉识别检测的,,,看这视觉对中就知道视觉部专业, 打光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做视觉识别检测的,,,看这视觉对中就知道视觉部专业, 打光错了

那是肯定的不专业,这价格在那里。就是能视觉对中一下,其他的别想太多。比lz的机器多的这个功能已经不简单了,对中跟不对中,在焊接出来后,看虚焊,立碑现象就可以看出来。
但是不专业是因为,视觉烂,抛料率高。雅马哈的抛料率1/1000以下,这国产机,1/100差不多,幸亏电阻电容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怒了?整个没有一个亮点,还不断的推荐半自动贴片机,网友不会上当的。 ...

首先:
对你真的无语了?
请问我哪里推荐了半自动贴片机,我写了厂家(我特意把厂家挡住了)?
可能我当时失误没有把型号也挡住(但是现在不能修改了),但是如果各位根据型号去淘宝搜索的话,能找到一堆不同厂家的产品。
其次:
我对于你的所说的“软文”非常的不理解,我在里面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些使用方法的。我相信对部分网友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最后:
我在回帖里也说了,等我使用了一段时间再来告诉各位:使用这样的半自动贴片机是否靠谱。

网友:
自己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C:
lz肯定不是托,图上的板子是实际应用的板子,贴装的器件效果也不是完美。
这些店家的广告都是拿0603的电阻来做测试样品,实际上0805反而容易贴歪,因为0805的料带比0603的松。
已经跳出苦海了,雅马哈的二手机已经贴了500+的板子,再加上吉田锡膏,效果完美无缺。丧心病狂的进口机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哈!

楼主(2014-12-03):
引用 网友C:
lz肯定不是托,图上的板子是实际应用的板子,贴装的器件效果也不是完美。
这些店家的广告都是拿0603的电阻 ...

你绝对是行家,我买之前如果看到你这评论我绝对会再加几万元买个二手的设备(现在后悔已经晚了)。如果明年单子多的话再来向你请教是否换一台二手设备。
经过一个多月的使用发现,这个小机器确实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贴0805的电阻和电容还是可以勉强应对的,贴芯片比较麻烦。还好我现在芯片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绝对是行家,我买之前如果看到你这评论我绝对会再加几万元买个二手的设备(现在后悔已经晚了)。如果明 ...

1.圆轨保养用缝纫机用的白油(不要用黄油,阻力大,吃灰,这个到换第二台机才有人跟我说)
2.贴头经常注意看看,有时会被锡膏堵住,影响负压,抛料贴装效果变差
3.拨针的弹簧注意检查,时间长了,国产弹簧会断。
4.回本了早点换,超过1年,坦克链里的线都要断的差不多了。(国产机能用啥好线,到时候你这个机器就寸步难行,不幸的是我有一次在订单中间断掉,飞奔杭州送修)。
5.下次换机器一定要擦亮眼睛和群友讨论,实地探讨经验也可以。坛友互相帮助才能提高山寨的水平。

xiaobendan 和 我刚刚都买了雅马哈的二手机,目前才打了500+的板子,效果不错,过个一年测试可以给一些心得。

网友:
哈哈,我的机器还没到手大概还要3天吧。这东西没啥回本不回本的,需要就上。要说我是最亏的,我那个同志科技的,当初可是花了5万的。机器材料都是好材料,可惜被用坏了,经过不断的改进,还凑合吧,当做现在的1-2万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