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再生接收芯片与模块选择

楼主(2014-11-03):
  目前在做安防产品,现在用的超再生接收都是淘宝2元买的小模块,今天看了下有集成IC可以使用,而且外围电路也相当简单。某宝上找到一个厂家的,叫SYN460R,SOP8封装的。还有一个是度度搜的SCSR118。价格应该都在1元左右。
  现在产品进入了小批量量产,但考虑到成本和结构安装,想直接切换到这个集成IC,这样可以省下一块钱,还可以贴在板子上。坛子里各位大大有没有用过这两个芯片的,或者类似芯片的。有点话告知一下好不好用,如果接收距离短,抗干扰差,就不打算用这个了。

网友:
搭车同求,量产的朋友可以贴一下使用的经验,

网友:
可以,申请个模块比对一下。

网友A:
SYN460R接收距离和抗干扰还不错,高档一点的电动车报警器都是用这个。接收距离配一般的遥控器在30-50m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N460R接收距离和抗干扰还不错,高档一点的电动车报警器都是用这个。接收距离配一般的遥控器在30-50m的样 ...

恩,多谢,那就打个样试试,距离还可以的话就用它了。

网友:
Mark!以前用过那种带声表跟线圈电感的模块,天线就是根辫子。有这种集成的IC可靠性应该会好点。

网友(2015-11-24):
引用 网友A:
SYN460R接收距离和抗干扰还不错,高档一点的电动车报警器都是用这个。接收距离配一般的遥控器在30-50m的样 ...

想问下,批量SYN460R质量有没有问题?

网友:
等楼主测试结果

网友:
关注,最近正想捣鼓个无线防盗报警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