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abov(现代)的单片机?抗干扰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4-11-03):
我们公司用了这个单片机,坑死了,程序复位,程序跑没了。有没有人用啊?

网友:
没有批量用过,只用来做过样机。

网友:
以前看过,没用过,有如此不堪

网友:
abov 听说价格很低,性价比非常高,请问LZ 用的是8208 吗

网友:
小米移动电源不是用这个吗?

楼主:
我用的是8316,代理商都不敢来我们公司了。

网友:
没这么差吧,我以前也用过。

网友:
我们公司大量有用,一般空调显示板之类的用的多,价格便宜

网友:
就是以前的现代的单片机,后来改为abov,这个牌子的单片机在电磁炉上用的很多,性能还好,价格不贵。

楼主:
难道只是8316这个型号不行,其它的型号可以,反正被坑惨了,原厂FAE也承认这个型号稳定性有点问题,叫我们用他们的最新加强版,稍微好一点,但我们新项目是不敢用了,我们也是用于空调板之类的家电。

网友:
ABOV真心有点难用!

网友:
可以考慮選型HOLTEK的MCU,可以聯繫我。

网友:
我们每年的出货大约100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