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关于运放后加一个推挽然后反馈到运放负端的问题

楼主(2014-11-03):
第二组图是原设计。仿真过程中产生一些问题,想请教大家。首先按照第一组图连接,波形如上。为和加了负反馈还是会产生失真?

然后再运放后级加上一个推挽功放再反馈到运放负端,输出就正常了,为何?

然后我把反馈又改成从运放输出反馈至运放负端,推挽功放仍然加至运放之后,为和波形反而变成如上图所示了呢?哪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下~?

这个是原图:

网友A:
Q1 Q2没偏置,建议你放狗搜索一下用运放加扩流的耳机放大器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B:
首先,负反馈可以减小失真,但没说一定能消除失真,第一组图看波形顶端和底端削波了但VPP才400mV,直接用OP带8R负载估计带不动吧?!负载电阻加大同时放大倍数调小一点看看,第二组图里波形0V处的失真是交越失真,因为Q1和Q2的发射极间没加偏置;第三组图看波形应该是OP输出端的直流电位有问题,拿个万用表看看是不是6V?另外依然存在交越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 Q2没偏置,建议你放狗搜索一下用运放加扩流的耳机放大器电路参考一下。 ...

嗯,这个问题我懂,这个图是抄的书上的,它讲的比较基础,没有加静态偏置,交越失真也没有考虑,不过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兄台能够仔细讲讲这个反馈的道理么?为什么反馈从推挽引出就能达标呢?愿洗耳恭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负反馈可以减小失真,但没说一定能消除失真,第一组图看波形顶端和底端削波了但VPP才400mV,直接用OP ...

第三组图我把负载改成8M,输出依旧如此,然后再把放大倍数直接改小到1倍,结果输出波形如下

网友C:
C1 470uF 太大了吧    改成pf 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 470uF 太大了吧    改成pf 看下

哪一个图??如果是第二组图改成pf的话就不在通带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三组图我把负载改成8M,输出依旧如此,然后再把放大倍数直接改小到1倍,结果输出波形如下

额??肿么会这样?那运放输出端的直流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肿么会这样?那运放输出端的直流电压呢?

运放输出端直流电压是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