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的100M宽带用什么路由器才能跑到最高速度?

楼主(2014-11-03):
电信的FAQ 上这么写的:
http://gd.189.cn/11/kdxy/faq.html
十五.为什么我提速成功后,发现速率达不到所示速率?1)宽带速率指用户终端接入到中国电信宽带网络的最高速率,实际可达速率受被访网站、应用、客户设备等综合因素影响。
2)为获得好的宽带上网速率和体验,推荐使用Windows 7操作系统及其自带的宽带拨号软件,Windows 7以外的操作系统建议使用RasPPPoE宽带拨号软件。
3)在宽带线路提供100M上网带宽的情况下,各种宽带拨号软件一般可以到达的最大上网速率:天翼宽带客户端30M左右;XP自带拨号软件50M左右;RASPPPOE的拨号软件80M左右;WIN7系统自带拨号软件100M。

如果用路由器拨号的话,有哪种路由器可以搞到100M?

现在下载只有6MB,很浪费的说。

网友A:
千M的路由一般都可以把,为什么xp拨号会比win7慢?lz实测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M的路由一般都可以把,为什么xp拨号会比win7慢?lz实测过吗?

没测过啊,这是电信FAQ的原文。
看起来和拨号软件相关?

网友B:
我的也是100m的光纤网络,
用的改ddwrt的路由,100m网口,300M的wifi。
实测wifi只能上26m,lan口可以上98m(www.speedtest.net 测速)
不过测速和使用起来的效果相差很远,电信对测速进行了特别优化。
所以测试结果都是很快的,网络视频,下载之类的就.....呵呵了

网友:
楼上都是土豪啊,100M、100M...

网友:
6MB也有60M左右的速度啦....

网友C:
千兆路由器就可以满足你要求,我家里也是广东电信宽带,在100M时候,下载能达到理论值12.5MB/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兆路由器就可以满足你要求,我家里也是广东电信宽带,在100M时候,下载能达到理论值12.5MB/S ...

6MB是用wifi下载的速度。如果换千兆路由器,WIFI的速度也会提升吗?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路由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6MB是用wifi下载的速度。如果换千兆路由器,WIFI的速度也会提升吗?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路由器? ...

wifi的速度和你的手机也有关系,6M已经不错了

网友D:
还有就是手机到路由器的距离有关,信号不好时会自动降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手机到路由器的距离有关,信号不好时会自动降速的。

在家里用的是MBA,WIFI速度很快的。我更相信是别的原因。

网友:
500K的飘过

网友:
笔记本电脑网卡住是不是802.11n? 6MB象是54M的下载速度吖

网友:
4M的飘过

网友:
就是普通的路由器也可以吧,我之前有过一段时间的100M用,百度云下载能达到11MB,平均也有9-10M,下载影片真的爽,只是后来要收费不用了。

网友:
新出的百兆路由器能达到九十几兆NAT转发就不错了

网友:
买个企业级的有线路由+无线AP吧,各司其责。

网友:
买带硬NAT转发的路由, 测试带宽时不要用WIFI...

我这是Comcast的50M, 用自带的NAT网关不到30M, WIFI干扰严重时10M都不到... 后来把猫设为桥接模式自己配了个硬NAT路由器+千兆交换, 刷上OpenWRT, 老机插网线, 新机上802.11ac, 实测下行60M. (其实主要是因为老网关的ipv6有问题才换的)

网友:
手机肯定很难达到100M 电脑在闲置时用本地连接测试吧

网友:
小米路由器是千M的路由器,只要129元,楼主可以买来试试

网友:
买网件的吧,质量确实很好

网友:
这样的带宽,至今未享受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100m的光纤网络,
用的改ddwrt的路由,100m网口,300M的wifi。
实测wifi只能上26m,lan口可以上98m ...

有一点需要注意:网站主机的带宽是有限的

实际的网站服务器,很可能自己对外的出口带宽也就几十M甚至几M,所有访客平摊之后任何人都跑不到很高。
哪怕是海量带宽的CDN静态内容加速,对单台访客的带宽也必然被防火墙限制。
依我看,网络视频、单点下载等单个来源的速度,跑到100MB才不对劲。

100MB之类高带宽的意义其实体现在多连接、多应用同时开启的时候,总共享受一个高带宽,而每个应用的带宽点到为止。

(迅雷等P2P下载是个例外——这类软件原理上就是多来源获取数据的)

网友:
100M要看NAT速度怎样了,买台带硬件NAT的路由器吧,刚才刚推荐过水星的MW4530R V1.0。个人觉得,如果要充分利用100M带宽,还是弄个软路由或者企业级的路由器容易些。

楼主:
我考虑等朋友公司的产品上市,到时候换他们的试试看。

网友:
小米路由应该可以

网友:
只有你一个人用是可以跑到100M

网友:
lz有那么好的宽带资源,还是直接上思科的路由吧,毕竟人家一直专门干这行的,任何网络通信设备最难搞定的还是网络测试仪的丢包测试。

网友:
我家100M宽带,下载速度也没有达到满速。唉,用的网件4300。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我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2508-1-1.html
我觉得还是在光猫下面挂个下载服务器最重要,wifi要上11AC的,整个双千兆的路由器。

网友:
都上100M了,我家的还在10M那

网友:
有线的话,企业路由或者x86的软路由,可以做到接近理论数值。wifi跑满不太现实。

网友:
我还在用4M的。

网友:
羡慕100M
自家8M,不少斤两. 小区最高只有20M的

网友:
公司100m的,用企业级路由

网友:
家里还是用4M的adsl,100M的网络土豪啊~

网友:
我在用小区的2M带宽,弱弱地说。下载尚可,上传只有32KB,神马年代了这是?!

网友(2014-12-04):
要wan口千兆的,只是如果时独享100m,那真是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