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保险丝

楼主(2014-11-03):
我用2个继电器控制120V 0.6A直流电机正反转烧保险  可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启动刹车都是电流很大的,保险丝要选得大很多才行

网友:
切换频率太高?

网友:
保险多大?

网友A:
在正反转切换时候烧,还是只要一启动就烧?

网友:
电机正反转的瞬间电流很大的,选保险丝时,要注意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正反转切换时候烧,还是只要一启动就烧?

工作一段时间后10%的几率会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