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求助 Dragon 仿真问题!

楼主(2014-11-03):
  第一次用Dragon  连接的时候提示 如图;请问这啥问题? 好久没有玩AVR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半夜人真少

网友A:
虽然帮不上你,关心一下!
早睡早起,身体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帮不上你,关心一下!
早睡早起,身体要紧

谢谢帮顶,晚睡早起

楼主:
别沉呀,哪位大哥来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B:
首先确定几个问题
1.你以前的这个仿真系统(软件+硬件)是否都是正常工作,如果是,那么,不正常工作前都做了些啥动作?
2.单片机主频设置的多少?熔丝位设置正确没?
3.jtagen使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定几个问题
1.你以前的这个仿真系统(软件+硬件)是否都是正常工作,如果是,那么,不正常工作前都做 ...

你好,
(1)AVR STDIO是刚装的。很久没用AVR了。
(2)单片机设置的主频是8M 熔丝位读不出来
(3)用的是ISP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