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嵌入式以太网芯片选型?

楼主(2014-11-04):
localbus总线

SMSC  还是  MICREL ?

SMSC   LAN9220(MAC+PHY)、LAN8720(PHY)  用的较多。

MICREL 的3port 交换芯片 用的较多。

TI   没有localbus总线的ic

网友:
这两个都可以。

楼主:
哪种性价比高?

网友A:
应该是MICREL性价比高,100M 3port,4~5$

网友:
亚信ax88796c, SRAM、SPI都可以,我公司一直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MICREL性价比高,100M 3port,4~5$

3port可以实现两个独立网卡的功能吧?

通过vlan

网友:
看到的板子MICREL多一些

网友:
工业嵌入式以太网芯片选型

网友:
哪个质量好,并且比较好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3port可以实现两个独立网卡的功能吧?

通过vlan

我用的是KSZ8873,实现1个客户端,2个服务器端的音视频传输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KSZ8873,实现1个客户端,2个服务器端的音视频传输播放。

你是把他当普通交换机用还是  实现了两个独立的网卡

micrel公司的KSZ8873以太网芯片的tail tag功能使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把他当普通交换机用还是  实现了两个独立的网卡

micrel公司的KSZ8873以太网芯片的tail tag功能使能 ...

交换机,应用在车载娱乐影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