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24CXX-2.7 EEPROM 可以使用MSP430的IO供电么?

楼主(2014-11-04):
一直在做低功耗,所有能降下来的损耗都要抠出来。
目前 AT24CXX-2.7 EEPROM,使用Vbat常电,休眠下还有2uA的电流,工作电流最大为3mA。

使用430的IO供电是否可行,有案例么?

网友A:
430的IO口最大电流记得是6mA吧,理论上给3mA供电是可以,但还是不建议直接用IO口供电。2uA都要扣,低功耗不至于到这样吧,看功耗这么低的话也不会常读写,不如就用430片内FLASH存储好了。

网友:
3ma是峰值电流么?是的话应该可以。
另外430内带flash信息区可程序读写,信息量不大啊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0的IO口最大电流记得是6mA吧,理论上给3mA供电是可以,但还是不建议直接用IO口供电。2uA都要扣,低功耗不 ...

整个系统休眠有<5uA,要求使用3-5年 .
工作电流再降下,可以使用小容量电池 节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