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WINXP系统共享文件夹如何解除最大用户数限制?

楼主(2014-11-04):
公司电脑XP系统共享了一个文件夹,经常有同事登陆不上去,出现最大用户数限制,网上搜了下,说XP最大同时访问用户数为10个,有没有好用的办法加大这个限制数?
按网上的设置方法试过,都不管用。麻烦高手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好像如果每个共享的用户都是administrators组的,就没有这个限制,不过安全性就很大问题了

网友:
架个apache用http访问

网友:
弄个FTP服务器阿比如SERV-U

网友:
Windows XP SP3 连接数补丁  http://app.pchome.net/detail_88818.html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开始-运行-gpedit.msc-确定

网友:
打个连接数补丁,以前公司里共享打印机碰到过这问题

楼主:
打补丁,设置都不起作用,临时做了一个BAT文件,然后在任务计划中设置10分钟运行一次,暂时解决这个问题。
用net session /delete /y 命令清除连接数,并将此命令做成BAT文件,需要清除连接数时,运行这个文件。